天地飞9通 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4-03-24):
大家 请教一下 9通 怎么 保存 数据 谢谢 大家

网友:
保存什么数据?

楼主:
舵机 的 量 调好了以后 遥控 重新 开的话 又回到 出厂时的 数据 比如 油门 下-59.02 上 100.20 改的是 这样 但是 遥控 重新 开的话 又回到 出厂时的 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机 的 量 调好了以后 遥控 重新 开的话 又回到 出厂时的 数据 比如 油门 下-59.02 上 100.20 改的是 这 ...

你是说舵角?那个开机之后应该还是你之前保存的数据啊,如果不是的话,打电话问问天地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舵角?那个开机之后应该还是你之前保存的数据啊,如果不是的话,打电话问问天地飞吧~

谢谢您的 回复 在遥控器的 那里 保存呀??

网友:
设置好之后退出,自动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