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油门60%以上越大转速越低?

楼主(2014-03-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查一下油门曲线。

网友A:
正常,螺距太大了就这样,螺距小了转速上来了,升力又不够!

网友:
这个是你螺距曲线太大了,说明书上的设置,估计正负螺距有接近14-15度了,这个小鸡的动力那么大螺距掉转厉害。螺距再大也会软,其实一般12度左右的螺距就可以了,这样电机负担小转速高一些,结合较低螺距一样可以达到想要的动力

网友:
估计是油门曲线没设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螺距太大了就这样,螺距小了转速上来了,升力又不够!

恩,看来对于小鸡螺距曲线、油门曲线的配合更显得重要啊!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不是太难解决·有刷无刷基本一样在保证电机电池没问题的前提下·把螺距调到40%以上油门(油门曲线默认)开始可以悬停·如果电池达不到应有的时间就开始没力变软~最快解决的办法就是把接收板一个电压检测电阻拿掉·这样处理过就基本可以解决问题~具体哪个可以在论坛找下不难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旋距和油门曲线都是按照说明书上设的啊,觉得刚买的时候没这样
油门曲线:L 0% M 70% H 100%
螺距 ...

油门曲线这样就行了!螺距曲线不要死板的硬套,要测量的哦!油门中点螺距为零,最大最小有10度就足够了!具体测量方法是:在没有双桨的情况下,两片桨叶折叠在同一边(桨叶需要和桨夹垂直),观察他们之间的角度,0螺距就是两片之间没有夹角,用一个半圆尺测量,夹角为20度的时候,螺距就是10度!一边在控上调,一边测量!为了防止旋翼转动,可以先在熄火的状态测量,然后记录下数据,输入到相应的模式就可以了,不过这个螺距是3D螺距!悬停 航线螺距如果需要另外设定,根据前面的数据,换算一下,想要多少度都可以,这个应该不难吧?比如0到-40是10度变化量,那就是4个点就变化一度,我觉得讲的够清楚了吧?

网友:
还有一点,尽量用拉杆把螺距调成油门中点,螺距为零,是在调不好也没关系,在控上面按照我说的方法调试!切记,控上面的数据是经过测量得来的,每架飞机都不一样的!同一批次的飞机也绝对不一样,只是个大概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好复杂…………

那就来点不用看数据的土方法吧~把油门曲线复位出厂(0-50-100)要求:把螺距调到50%油门可以悬停(不用看螺距曲线数据)然后以50%螺距那个点为中心把曲线其它几个点调为平滑一条斜线~完事大吉~个人觉得已经是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来点不用看数据的土方法吧~把油门曲线复位出厂(0-50-100)要求:把螺距调到50%油门可以悬停 ...

对头!如果只是悬停 航线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好复杂…………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
看这个吧,我以前写的,非常简单的调试到完美核实的状态.傻瓜式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我试试的

~~~按土方法如果你把油门到40%以上就可以悬停(如少将所说只适合悬停和航线的练习·说句实在话这个小鸡的3D飞行视频几乎没看见过...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俗话说的低转速大螺距~和街上的印度X油有异曲同工的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按照说明书里设置的油门曲线啊
油门曲线:L 0% M 70% H 100%

如果曲线没有问题那就是电池的问题了,因为你将直机固定住了,推大油门等于同时也增加了螺距,直机在大螺距条件下功耗会增加很多,电池不好降低转数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上所有说“按说明书设置的”。麻烦你们用眼看看,用脑想想。
把控丢一边,参数不变,拉杆缩短两圈看看,螺距发生了什么变化?

为什么控的螺距曲线不直接告诉你多少度而是百分百?其用意就是一个参考值,他并不代表真实螺距。

如果你连什么是螺距都不懂。去百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