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无副翼直升机 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 的调整,求大腿,没大腿理的话腿毛也行啊!

楼主(2014-03-24):
如题,最近进了一个亚拓无副翼的450电直,现在机机集体螺距 最大+16 最小-14,说明书要求要正负12度,循环螺距9度,这个更是无从下手,搜帖无果,心急如焚(机子放着都快生菇了)百般无奈之下特来发帖求助各位前辈,望各位i前辈不吝赐教,小弟在此满地打滚360度叩谢!

网友A:
是3GX的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去优酷上面看看...有视屏教学的

网友B:
在控里设置螺距曲线,油门最低和最高时的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3GX的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去优酷上面看看...有视屏教学的

是3GX的 优酷视频有教3GX的设置 螺距这块就几行字说明集体正负12 度,循环9 具体怎么调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控里设置螺距曲线,油门最低和最高时的百分比。

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把十字盘调平 ,油门居中时螺距调到0 ,其他全在控里调整吗?能具体说说怎么调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貌似新手菜鸟提的问题在老鸟们看来太弱智,都不屑回答吗?

网友B:
你真是要好好看看3gx的说明书。设集体螺距时,用遥控器里的swash里的pitch来调整,使螺距尺显示为正负12。再通过swash里的ail来调整循环螺距,使螺距尺显示为正负8,ele的数值和ail设为一样。设完后的集体螺距应该会大于或等于正负12。然后在螺距曲线里根据实际情况再缩小或放大曲线百分比,使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显示成为正负12或者更低(根据你对机子控制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真是要好好看看3gx的说明书。设集体螺距时,用遥控器里的swash里的pitch来调整,使螺距尺显示为正负12。 ...

说明书都是繁体有些还用英文表示,你这么通俗的说我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4-06-01):
新手用3GX会调到你吐血身亡,建议出掉换K8,你说的那些都是一目了然了

网友:
在控里设置螺距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