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ision还有其它遥控泛用扫盲(遥控距离)

楼主(2014-03-24):
给小白参考:

全向天线盲区是天线头指向的方向,信号最强的区域是天线头指向方向垂直的360度圆形平面(覆盖类似于大家吃的多纳高甜甜圈一样)。

换句话说,如果你希望遥控的距离远,那么就让飞机的方位垂直于你天线就行,有些朋友认为将天线指向飞机才能保持最远遥控距离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vision的中继也是一样,中继器的头顶相当于天线的顶端,所以....如何增加控制距离你懂的。

扫盲结束,切记切记,不要再认为遥控的天线指向就是信号最强方向(仅全向型天线),只有平板天线才是天线指向为信号最强方向

网友A:
2.4G是以天线柱为夹角,90°水波的形式传递出去的,一般习惯右侧横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是以天线柱为夹角,90°水波的形式传递出去的,一般习惯右侧横放。

网友:
这个好,顶一下

网友B:
“vision的中继也是一样,中继器的头顶相当于天线的顶端”?应该是中继顶端的平面正对这模型飞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sion的中继也是一样,中继器的头顶相当于天线的顶端”?应该是中继顶端的平面正对这模型飞机吧?

我测试过貌似不是这样,中继的顶端平面正对飞机的话,距离超不过240米就断了,垂直于飞机的话到300米+还都连的好好的,这个有待大量飞行次数来考证,我只是根据几次的飞行状况来判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貌似不是这样,中继的顶端平面正对飞机的话,距离超不过240米就断了,垂直于飞机的话到300米+还 ...

原来是这样,好吧,又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貌似不是这样,中继的顶端平面正对飞机的话,距离超不过240米就断了,垂直于飞机的话到300米+还 ...

谢谢!我试试看。经常P2V回传图像会花屏,动动遥控器的角度又恢复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4G是以天线柱为夹角,90°水波的形式传递出去的,一般习惯右侧横放。

这是飞远的考量吧?与“和地面垂直”那个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是飞远的考量吧?与“和地面垂直”那个更好?

与地面平行好,高和横向都有,垂直地面就横面信号强,高空弱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地面平行好,高和横向都有,垂直地面就横面信号强,高空弱很多。

描述需要再稍加修改,天线头应平行于地面且指向自己的正右或正左方,这样可以保证高度和距离

网友:
刚意识到这个常识还当个问题来说,,,

网友D:
上权威解释,具体看图

网友(2014-09-18):
引用 网友D:
上权威解释,具体看图

天线要断了的样子。。。

网友:
中继天线为定向小patch,需要对着飞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是飞远的考量吧?与“和地面垂直”那个更好?

如果右侧横放,就对着飞行的大致方向,飞机左右偏移,人也跟着转,反正对着飞机的方向。
如果垂直地面,人可以不用跟着左右偏移,但是要注意飞机尽量不要飞到遥控者头上方。
差不多就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右侧横放,就对着飞行的大致方向,飞机左右偏移,人也跟着转,反正对着飞机的方向。
如果垂直地面, ...

我这个天线其实应该是侧面最强对吧? 虽然我一直是横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