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在索尼微单上使用的偏振镜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2014-03-24):
DJI z15微单云台上挂索尼NEX-5T是什么样 的一个设置值 比如光圈,快门,感光  还有那个偏振镜(减光镜)用的是什么牌子???求赐教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乔老师能很好的给你解释
搜索:乔岩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

网友:
偏振镜<>减光镜

网友A:
是ND镜,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很简单

网友B:
偏振光镜片,你的目的是想得到更蓝的天空,更绿的江水吧,那样子买块适中的都够用了啦。
你是摄像还是摄影呢,估计也是摄影的了,因为问到了快门等等。
一般光圈5.0也好的了,白天ISO都能开到400或者800(躁点都很小了),快门的话,来个1/100,也不为过。

网友C:
光圈,快门都得根据拍摄的实际情况确定,不会固定的。

网友:
偏振镜的使用是需要不断调整的,用在航拍上比较麻烦,与其弄这个不如好好学学曝光和简单的后期调整,这个意义真不大。

网友D:
楼主还需要恶补摄影基础知识啊,偏振镜如果仅仅是是用来当ND,既不方便也太屈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需要恶补摄影基础知识啊,偏振镜如果仅仅是是用来当ND,既不方便也太屈才了。。。。

原来是还有这样一个ND 控制过曝光  昨天刚买的 今天是了下  快门  光圈  感光都是正常值 光圈值设置太小画面锐度下降  保持在6.1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圈,快门都得根据拍摄的实际情况确定,不会固定的。

之前不知道哦  位了控制景深 所以就小光圈了 但是画面锐度下降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振光镜片,你的目的是想得到更蓝的天空,更绿的江水吧,那样子买块适中的都够用了啦。
你是摄像还是摄影 ...

快门速度只好是设置在80左右 光圈也是设定在6-9  如果超过了 画面可能过曝和欠爆 还有就是锐度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ND镜,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很简单

买了德国的B+w的 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门速度只好是设置在80左右 光圈也是设定在6-9  如果超过了 画面可能过曝和欠爆 还有就是锐度下降

我是用16mmF2.8的,那个镜头貌似是F5.0画质最出众的。或许大家镜头不同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不知道哦  位了控制景深 所以就小光圈了 但是画面锐度下降很严重

再满足景深控制的前提下,光圈过大过小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满足景深控制的前提下,光圈过大过小都不好

对对

网友:
我有2个新的B+W的偏光镜 给sony 16mm饼干头用的 可以按淘宝价格的8折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德国的B+w的 效果不错

说得对,
密度镜CN是阻挡一部分光线,使感光元件获适合曝光量。
偏振镜是过滤多余的杂光,使景物更加层次丰富,色彩更加饱和,同时偏振镜也能阻挡光线,也可代替密度CN镜。
两种镜的品牌有:德国的W+B、法国的高坚、日本的肯高

网友E:
在摄影中,相机镜头有个最佳光圈的说法,一般是最大光圈缩小两级,但不知道摄像领域有无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摄影中,相机镜头有个最佳光圈的说法,一般是最大光圈缩小两级,但不知道摄像领域有无这种说法?

都是光学镜头,都符合这个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