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问题·

楼主(2014-03-24):
今天来的精灵2打算改下遥控器···发现遥控器里面没有压片·····是都这样,还是忘留给我装呀·············

网友:
這圖小到可以了用放大鏡還看不清楚~

网友:
没有这个控,不懂哦,感觉下手感嘛,没有压片看下转动部分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调节阻尼的部件。压片无非就是用来调节手感的松紧,别的方法也能实现。

网友:
精灵2遥控由于是油门自动回中,所以取消了那根弹簧片。

网友:
日本手和美国手转换在软件里选择即可

网友:
四楼讲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