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供电!!!

楼主(2014-03-24):
有那位大侠用过以下这种方法,(接收不支持高压 三轴陀螺支持高压分开供电法)!!我看这个图好久,看到上面只有那一根白色线就看不懂,是不是升降舵 副翼 方向 感度都引出各一条白线其它两根黑`红色线剪掉不用,直接插白线呢?

求解详细!谢谢!

图片是转载的!

网友:
新手看不懂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因为接收和三轴是共地,只需要接信号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因为接收和三轴是共地,只需要接信号线就可以了。

刚画了一个接线图,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电调那里要保留地线到接收,因为你的两块电池是隔离的,其他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