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2一直闪红灯飞不起来

楼主(2014-03-24):
本人飞越650四轴前期炸过鸡一次,当时脚架全亡,机臂断一根,飞控无外伤,更换部分配件后重新装机连线检查完毕,插电开始指示灯跳完后一直是闪红灯,飞控插电脑一直有低电量提醒,重刷最新固件,今日外场试飞依旧是老问题:开始闪灯结束后一直闪红灯,以为是GPS未校准,但校准完后仍为红灯,以为GPS内伤,但拔掉GPS也是红灯,推杆尝试起飞,油门一直不够飞起来,即使是最大油。换满电电池依旧。个人以为是飞控低电压锁定的作用,不知如何解决,希望大疆技术或前辈、大神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您好,请问使用的什么规格的电池?调参中的低电压保护设置的是多少?
调参中是否报警为 低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使用的什么规格的电池?调参中的低电压保护设置的是多少?
调参中是否报警为 低电压?

使用达普4S5200的,以前一直没问题的,电压保护一级为15.4V,二级为14.8V,有一级提示

网友:
估计是飞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达普4S5200的,以前一直没问题的,电压保护一级为15.4V,二级为14.8V,有一级提示

可以尝试接着将保护电压降低,再确保PMU接线是否有误,如果问题已经,建议你发回检测

网友:
是电池吧

网友:
你把电压保护关闭了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已解决,是线接错了,多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使用的什么规格的电池?调参中的低电压保护设置的是多少?
调参中是否报警为 低电压?

你好,我的地面站始终不好使,插上后地面端始终显示link红灯,tx/rx黄灯,发送端link红灯,tx/rx绿灯,是不是地面端的问题啊,我不知道是地面站软件的事还是驱动的事,我用的是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地面站始终不好使,插上后地面端始终显示link红灯,tx/rx黄灯,发送端link红灯,tx/rx绿灯,是 ...

当你连上PC端,有几个连接提示,请按照提示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