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680pro 不知怎么,打右转 松杆就抽一下

楼主(2014-03-24):
(无正文)

网友:
感度高了。偏航硬度

网友A:
您好,请问目前飞机的感度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目前飞机的感度为多少?

请看图

网友:
我的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求解

网友:
楼主检查电机是否水平

网友:
正常,动力大了。

网友:
我的是NAZA V1   450轴距4轴。11寸的桨。2810电机。3S5000的电池。打杆和松杆都比你视频中的6轴还要抽很大一下。很吓人。该调什么感度啊?

网友:
一个朋友说要用电子螺距尺测量然后去调,每个电机的位置都要一样!他是个数据控

网友:
我的飞越680(不是pro)不是很抽,是在旋转的时候会飘出去,不是定点的旋转,这是为什么?

网友:
高度太低了。不知道是的起飞重量是多少,是否挂载了云台?
680感度如果挂载了微单云台的话感度应该在。200 200 170 180 200 200

楼主:
2.5kg起飞,试飞没有挂云台,朗宇3508 380KV  好盈30A铂金电调 6S 5000电池

网友:
飞机轻了,感度适当再低点呗

网友:
你这个状况我试过,电机座不水平

楼主:
电机座认真调了水平 ,参数往大 往小 问题依旧! 折腾了半个月!

网友:
飞机太轻,  动力太大

挂上块砖头试试

楼主:
挂了多一个电池还是一样

网友:
杆回中的时候你是手指带杆回去的还是直接松手让杆弹回去的?

网友:
同问    我也680PRO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 请相告知

网友(2014-04-25):
这肯定不是飞机的问题   应该也不是动力的问题   不是感度的问题  你们没有看到往左边打杆的时候没有抽  只有打右边的时候才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左右打杆都出现抽的话   就有可能是感度的问题,这应该是飞控的问题。验证完毕

楼主:
左右打杆都出现抽

网友B:
以前试过刚装好的F550 只用一块2200的3S电池飞,飞机就根疯子一样,根本没法控制,我想是不是飞机太轻了,加了一块2200的电池上去当配重,飞机一切正常,我想你这个也是太轻的原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试过刚装好的F550 只用一块2200的3S电池飞,飞机就根疯子一样,根本没法控制,我想是不是飞机太轻了, ...

我加了一块5000 6s的也一样

网友:
把桨卸了,逐个检查一下你的电机轴承,用手左右转,听听有没有异响。如果有,换了这颗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