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E与6050的安装与调试,资料来源于小卢。

楼主(2014-03-24):
这是DEVO改装高频头

楼主:
6050飞机调试指导
一:电位器校准。
遥控器电位器校准是飞行前最重要的事项具体操作如下。将油门锁定开关拨向“1”位置,再将油门放至中点,最后右手按住ENT键,左手打开遥控电源,遥控器发出“滴滴”响声。显示屏全显。如图所示:

锁定开关拨向“1”边。 放至中位     全显                            长按住ENT键

然后将锁定开关拨向“0”位置,再将油门推向最低。校准完成。每台机只需校准一次。
二:校准测试
打开电源分别拨动前后、左右、转向手柄观察百分数显示是否在50%。如偏离需重新校准。最后将油门推至中点,观察数字显示是否为50%,如以上数字都在50%表示校准数据准确。
三:电位器数值设定(已默认不用调节)

                   2D                        3D
TRV(油门曲线)   90%                      100%
PLT(螺距曲线)    -28%                     45%
ELEV(前后反向)  NOR
AILE (左右反向)  NOR
PIT   (螺距反向)  NOR
EXT    (舵机限幅)   35%

二:对频。
先接通接收机电源再打开遥控器开关,遥控器将发射信号,同时遥控器发出“嘀滴”的响声。对频成功后接收机的指示灯常亮。
三:扣舵机摆臂:
将油门锁定开关和3D切换开关拨在“1”位置。而后将油门推杆放至中位。如图:

                   开关拨在“1”位置。

        油门放在中位,即遥控器上油门数值为50%。

然后将舵机摆臂水平扣在舵机上如图所示。

舵机摆臂水平扣在舵机上,最后打好螺丝。    拉杆(来回调节)        斜盘水平
四:调整叶片的角度。
通过调整拉杆的长度将斜盘调平,同时可根据拉杆的长度将叶平调在水平位置,即两叶片在同一平面上。

        通过调整拉杆后保证两叶片水平。

五.抖动测试。

以上调试完成后,将油门推杆放至最低位。再将油门从小推到最大,用左手拿住飞机,感觉飞机是否抖动,如有抖动现象,可用贴贴纸的方法进行调整。

六:常见问题:
抖动:
1.        主轴弯曲。
2.        主横轴弯曲。
3.        叶片不配重,(叶片重量一定要相等)
4.        旋转头太紧。(可用手上下摆动一下叶片夹再进行调试)
飞行不平稳
1.        叶片夹胶圈磨损。
2.        遥控电位器不回中,需进行遥控器电位器校准。
3.        对码时飞机没有放在水平位置上。
4.        舵机打齿。
噪音大
1.        主齿轮损坏。
2.        电机齿与主齿轮配合太松、太紧。(重新调整齿距,标准上两齿的配合为三分之二,留三分之一的间隙。

网友:
接线图有了,,其他跟7e没啥关系呀

楼主:
请看标题,谢谢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顶帖!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

楼主(2014-05-12):
帮我改个控吧
QQ4282858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我改个控吧
QQ42828582

在上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上海,来吗?

来了你也不理我

网友:
不费事的情况下帮忙改个控问题不大,提前约好就行了。下月有时间,现在住宾馆。

网友(2014-06-22):
请问楼主  你用7E飞6050如何以三轴模式来飞?  默认是六轴自稳模式  请问如何切换?

楼主:
6050一直都是3轴模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6050一直都是3轴模式啊,

6050默认是6轴自稳那种模式,我自己用G固件和D固件调了几天都无法达到原厂控开3轴模式的样子,只好用回原厂控。
没办法切回3轴的话就会自动回中,也就是六轴自稳,改变了一些参数后基本延迟了些自稳的时间,但是根本不是3轴。听说D固件很多人飞977可以切换三、六轴,我咨询过澄星客服,答案是程序设计不一样,无法和977一样改。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应该说用D7E的感觉就是介于原厂控的六轴和三轴的中间。。。。。。我是这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50默认是6轴自稳那种模式,我自己用G固件和D固件调了几天都无法达到原厂控开3轴模式的样子,只好用回原 ...

请先告诉我6轴和3轴的区别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先告诉我6轴和3轴的区别吧

六轴模式,飞行过程中,升降副翼推杆回中后斜盘自动回中,也就是自稳。
三轴,飞行过程中,升降副翼推杆回中后斜盘不回中,维持最后的3d姿态。

网友:
要命的是原厂控打开3d开关后自动切成3轴(废话,用6轴模式飞3d除了翻以外其他的动作我想想都感觉做不到,一直要抢舵) ,7e怎么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轴模式,飞行过程中,升降副翼推杆回中后斜盘自动回中,也就是自稳。
三轴,飞行过程中,升降副翼推杆 ...

你可能弄错了有消息说六轴模式会自动平衡(也就是你打舵的时候,摇杆不归中的情况下,jj的十字盘自己也会归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弄错了有消息说六轴模式会自动平衡(也就是你打舵的时候,摇杆不归中的情况下,jj的十字盘自己也会 ...

我就是说六轴斜盘回自动回中让飞机水平自稳,三轴就是摇杆回中后斜盘维持最后平面进行3d飞行,问题是用7e玩6050默认就是六轴自稳,这样如何飞3d?我一直是用3轴来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弄错了有消息说六轴模式会自动平衡(也就是你打舵的时候,摇杆不归中的情况下,jj的十字盘自己也会 ...

你说的那不是六轴,摇杆不回中斜盘也回中那还怎么飞?六轴就是我说的那种,三轴是维持最后3d平面。别的不说,大机和模拟器的那种就是三轴,比方你向右打副翼机身向又倾斜30度后摇杆回中,飞机维持倾斜向右30度不变就是三轴,飞机重新回水平面就是六轴,摇杆不回中飞机重新回平面是什么轴我不懂,也没见过

网友(2025-04-09):
搞得这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