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果然遇到了强大的干扰源

楼主(2014-03-24):
  昨天去深山拍摄满山的桃花,校正完GPS后发现IOSD显示的GPS只搜到4颗卫星,无论怎么移动飞机都是4颗,怀疑是初始化出现问题断电重新加载好几次都这样。既然一直4颗就索性当做姿态飞吧,起飞后就感觉飞机不受控制自己向一个方向漂,正好这个方向是我想拍摄的航线方向就没有在意,不过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拉杆控制速度。掠过一个小山头查看卫星是5颗了,这时GPS定位功能还没有恢复,继续姿态飞行完成一个架次的拍摄。
  第二架次地面搜星4继续航拍,在高空70米处突然顿了一下,再看屏幕GPS搜星6颗,飞控定位作用启动,为了减少搜星干扰切姿态模式完成第二架次航拍。
  航拍吸引了当地一个牧羊老人,我随口问了一句“这里是否有什么矿?”。老人告诉我这里的铁矿很丰富,好几个被挖的地方就是当年小日本开矿留下来的。  根据这个地点航拍的经历我感觉,地下的铁矿对GPS信号造成了影响,飞机上升了70多米才勉强搜到6颗卫星。
  如果这里是磁铁矿不但干扰了GPS还干扰了指南针?后果是什么?
  如果我的起飞点干扰少可以GPS模式起飞,但是飞到了有干扰的空域飞机不听使唤怎么办?
  如果我是个新手,盲目GPS起飞然后又遇到干扰飞机自己偏离航线我处置不当飞机跑了怎么办?
  所以我们不把飞行安全都寄托在GPS模式上,时刻关注画面中的GPS数据,尤其是新手。

网友:
金玉良言

网友A:
铁矿干扰不了GPS的,只能干扰磁罗盘

网友B:
建议楼主上几个当地的图片一起分析看看。  以及飞行视频啥的

网友C:
第一次飞行出现向一侧加速你是用什么方法干预的?高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矿干扰不了GPS的,只能干扰磁罗盘

那为什么只有4颗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上几个当地的图片一起分析看看。  以及飞行视频啥的

飞行视频还没有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飞行出现向一侧加速你是用什么方法干预的?高度是多少?

高度50-60左右,反方向拉杆限制了偏航和加速。

网友:
难得的经历啊,学习了。

网友:
LZ的经历和建议很中肯,值得大家注意,赞了!

网友:
我时刻做着坠机的准备的了,要是在有人的地方失控,我会让它尽量有电力靠近地面(减低油门),然后距离地面几米,就关油门,让它掉。
我的是精灵,掉几米即使砸到人,也不至于像开着电机那么严重。

网友:
什么情况下,有何种干扰源,可以干扰磁罗盘?切姿态是否管用,姿态是否也采用罗盘数据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我当时是在满山都是红色的枫叶的山上拍的,飞机飞到上面就不行了,找不到东西南北了,红色的枫叶,下面可能有铜矿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矿干扰不了GPS的,只能干扰磁罗盘

会干扰GPS搜星的,我用FY-31ap飞飞翼因为机舱盖用了磁铁吸和就搜不着星。把磁铁去了就10颗星了。

网友D:
GPS的螺丝都不能用铁的

网友E:
太给力了。顶~~

网友F:
楼主提醒得很及时,
在这种情况下,精灵传回的信号会有提示,当正下方指南针图标一直闪烁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底下肯定干扰的厉害,只会飞GPS模式的还是放弃本次飞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