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M用JR遥控怎么设置

楼主(2014-03-24):
现在碰到个问题,就是遥控器新建模型用什么模式,我记得应该是固定翼模型,但是设置完就E和R通道直接混控了。是什么原因呢?我用的是XG8

网友A:
固定翼沒錯但不可能會混控!重置過...
機翼類型選擇錯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沒錯但不可能會混控!重置過...
機翼類型選擇錯誤吧!

已经搞好了,发现时V-TAIL混控开了,我在想是不是新建模型时候默认打开

网友B:
大疆的官网上有JR的教学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的官网上有JR的教学视频吧

有接收机连接方法,设置三档开关的视频教程,但是没有怎么在遥控器上新建模型的教程。FUTABA也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接收机连接方法,设置三档开关的视频教程,但是没有怎么在遥控器上新建模型的教程。FUTABA也是

新建一个模型,选择固定翼模式,命名,然后进monitor看看各个开关和通道对应的反应,有混空的话,是哪几个通道很容易看出来的,去关了就行。naza用不了几个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建一个模型,选择固定翼模式,命名,然后进monitor看看各个开关和通道对应的反应,有混空的话,是哪几 ...

恩,在MIX MONIT菜单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