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固定翼着陆 制动器【固定翼刹车】

楼主(2014-03-24):
纯粹瞎弄玩的。对于我这架冲浪者着实没太大使用价值,算是一个思路启发吧。呵呵。
飞机降落以后速度太快怎么办,怎么增加飞机的阻力,有人用减速板,增加空气阻力来减速,但我有个办法来增加地面阻力,特给没有制动功能的简单起落架。
--------------------------------------
主体思路是在轮子下面加个垫片,使垫片和地面摩擦,不让轮胎直接抱死摩擦地面,因为海绵轮胎不耐磨,而且也很简单。

--------------------------------------
使用遥控器上的开关A来控制,只有0和2选项,适合作为制动开关。

-------------------------------------
使用银燕8.5舵机,暂时实验状态,用胶带粘上的,可以用热熔胶粘上,或者剔槽镶嵌在里面,

-----------------------------------
现在是非制动状态

------------------------------
现在是制动状态,滑行起飞时是飞制动状态,降落时候可在触地之前调成制动状态,为了增加摩擦力,可以在垫片下面打上热熔胶,并且下拉升降舵,向尾轮施加压力。

网友A:
这个等于滑撬了啊...过去活塞时代的飞机好多后起落架都是采用滑撬的,,,

而且飞控重心在前方,,后轮没什么压力,,,严重怀疑制动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等于滑撬了啊...过去活塞时代的飞机后起落架都是采用滑撬的,,,严重怀疑制动性能

恩。你说的没错。首先垫片可以换个材料,其次垫片下面可以粘上一块胶皮,用自行车内胎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大大增加摩擦力。

网友:
降落飞机刹翻了

网友:
何必呢,直接遥控器襟翼升降舵混空,空气刹车来一个,效果好多了

网友:
这个恐怕行不通,就像汽车漂移一样,后轮刹住了,方向跑偏了,一个字: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你说的没错。首先垫片可以换个材料,其次垫片下面可以粘上一块胶皮,用自行车内胎是个不错的选择,可 ...

刹车最好在翼面上做文章,,,搞四个大角度舵机,,,弄个混空,,降落了襟翼副翼全开,,,制动效果比这个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最好在翼面上做文章,,,搞四个大角度舵机,,,弄个混空,,降落了襟翼副翼全开,,,制动效果比这个明显,,,
...

谢谢 。 我研究研究混控

网友:
对,混控才是硬道理。你这个我试过,已经和它说再见了。

网友:
这个跟汽车的防抱死系统原理相反的?只是担心会跑偏了

网友:
以前玩3A的时候,在主轮两端加一小段硅胶管压住轮毂,效果非常明显,既不影响起飞,同时着陆距离大大缩短。

网友:
这个觉得不是很实在!飞机要是降落速度快用这个肯定是很飘,速度慢又没什么必要!在空中飞的时候增加重量不算(虽然不多)还增加气阻!滑翔机的话我们一直是在考虑减少重量和气阻!甚至我们现在是连起落架都拆卸掉不要!基本上滑翔机是没什么人装起落架的!

网友:
直接把轮子拆了,换成雪橇

网友:
想法有些好玩。可是后三点的后轮是在地面滑跑时控制方向用的,这样会失去这一功能。

网友:
不能抱死的喔,研究个ABS防抱死呗

网友:
不需时把它隐藏起来就更好了,再研究再改进一下

网友:
我也头疼这个问题,怪跑道太短了

网友B:
很好 直接给大家一个想法。太有才了

网友C:
请问首飞情况如何

网友D:
像轮船一样,落地的时候抛了锚下去

网友E:
有ABS吗 不飘吗

网友F:
哈哈,真有想法

网友G(2014-05-10):
地面炸鸡的节奏吖...

网友H:
机尾开个口子,放个降落伞。就像航天飞机降落到跑道上后尾部放出降落伞减速

网友I:
后轮制动作用甚微,用天九的空压制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后轮制动作用甚微,用天九的空压制动吧
你说得对。我早就拆了,冲浪者还要什么起落架 哈

网友J(2014-08-11):
这个做法不科学

网友K:
装个直机尾桨,降落的时候负螺距刹车

网友L:
装个行程开关,用舵机控制,降落时任意调转两根电机线

网友M:
能不能拍整套把后面都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