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 高手請進

楼主(2014-03-24):
小弟的D10已刷機,
接收RX1002
DJI F450 Nava-M V2

看到D10內可設置檢視 飛機的溫度,電壓,轉速,GPS
我這套可行嗎?如何設置?

請高手指教一下小弟!

网友A:
    这个要另外搭配一个回传设备才能用,而且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另外搭配一个回传设备才能用,而且不便宜

謝謝回覆

网友B:
我来告诉你吧,要买一个回传设备,里面有线,转速没用,温度作用不大,我用船上还可以,电压你要焊接充电头,插电池充电口,然后设置提醒值,我玩起来放心多了,再也不用担心,再也不用看时间,关键是放心,你可以在电压传感界面使用遥控器,简单,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吧,要买一个回传设备,里面有线,转速没用,温度作用不大,我用船上还可以,电压你要焊接充 ...

謝謝你;那回傳在那裡可買到價錢多少?買時須要配合我現用的配套嗎?你有推介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你;那回傳在那裡可買到價錢多少?買時須要配合我現用的配套嗎?你有推介嗎?

你直接搜华科尔的回传模块,也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搜华科尔的回传模块,也不是很贵。

很好!完全明白了!其實我已有大疆的 IOSD Mini 因須要用圖傳分開看所以放棄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