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快拆桨夹

楼主(2014-03-24):
最近看上了快拆桨夹,感觉不错,可有个疑问
这个桨夹是靠旋转方向自动锁住的,可如果多旋翼断电下降时,螺旋桨是不是会自己反转?桨夹是不是会自己自己松脱啊?
求DX指教!

网友A:
多轴一般是不会把电调设置刹车的,除非遇到外力浆才会退出来

网友B:
不会的 除非拆装的次数超级多

网友:
多轴下降时如果桨反转,这种方式是有可能会飞桨的,关键是会不会反转。

网友C:
关键在于高度,估计一般情况下,还没等飞桨,JJ已经落地了。。。

楼主:
那就是说还是有飞桨可能性的,不知道厂家是不是考虑到了

网友D:
没有必要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2&page=1

网友E:
额,这种概率应该不大

网友F:
既然多轴都断电下降了,有没有桨问题不大吧!

网友G:
自紧桨由电机带动旋转之后会锁紧的,要想反转松脱是需要一定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