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APM2.5的ROLL左右是反的

楼主(2014-03-24):
校准三轴加速度也不管用,怎么办啊

网友A:
那不是反,水平线是参照物,罚抄说明书200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反,水平线是参照物,罚抄说明书200遍!!!!!!

蓝绿相间的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反,水平线是参照物,罚抄说明书200遍!!!!!!

真不反吗? 这是飞机左侧翘起来时候的图,按道理不应该是图片中左边高吗?

网友:
用泡泡的话说,回去上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反吗?这是飞机左侧翘起来时候的图,按道理不应该是图片中左边高吗?

现在这幅图显示的是左高右低,绿色的不是飞机是地面

网友:
左边高,地平面当然就显示低了
所以说,你的飞控水平是正常的

楼主:
明白了,谢各位了,这块APM板子是朋友送的,而且第一次玩APM,什么说明都没有,这两天正在调

网友:
去下载个说明书仔细研究下

网友:
楼上那些说抄书的就免了吧,水平线(artificial horizon)按照美国的标准是你们说的那样,按照俄罗斯的标准还真是反着的,真的飞机也有这样的差别,参见十字航空498号班机空难

网友:
记得右键可以换成俄罗斯的标准   看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