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4-03-24):
新手想做一个mwc飞控,用的是arduino nano 和gy-86 ,电路连接是scl接a5端口,sda接a4端口,gy-86的3.3v端口接arduino nano的3.3v端口,还有gnd接gnd。电调的正极电源线接arduino nano的5v端口。现在的情况是刷完固件后飞行器油门最大的时候都飞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电路图连错了,或者还有什么东西没连?ps:油门行程已经校准,传感器的方向也没错,电机是xxd2212,桨是1045,电池是2200mah3s 25c,机架是仿450的,求各位大神帮助分析一下!!

原来是低通滤波器的频率设的太高,降低了频率马上就飞起来了

楼主:
没人帮新手吗?

网友:
检查下桨有没有装错,还有电机旋转方向

网友:
同是新人,帮顶

是不是检查一下桨有没有装反,看看风是不是都是向下吹的,另外就是桨有字那面是向上的

PS 我第一个飞控也是用uno刷的MWC哈

网友:
我第一个飞控也是这么焊的,但nano的串口连蓝牙老是不行,后来换了promini问题解决。可能跟nano自带usb转串口模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