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起飞一打油门就向左转,求解??

楼主(2014-03-24):
我的450起飞一打油门就向左转,向右修就向右转。

网友A:
新手啊,机没调好吧?

网友B:
打油门后转速加快,螺距加大,锁尾力度不够造成左转。

网友C:
陀螺设反向试试
控打左舵,尾滑块向右,反之亦反
尾巴向左摆动,尾滑块向右,反之亦反

网友D:
还有检查尾桨夹和拉杆是否装反了

网友E:
应该是反了

网友F:
陀螺感度反向了

网友G:
是皮带的话也有可能皮带反了

网友H:
我的450起飞一打油门就向左转,向右修就向右转。
请问一下是不是起飞的时候不控制方向舵自己会左转?向右修正后它就一直向右旋转?
如果是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陀螺没有锁尾,调整一下感度,或者查看是否有接线错误,一般就能解决了

网友I:
我以前和你碰到过一样的问题,可能是尾巴转速不够造成的,你把油门曲线往上拉,转速上去以后尾巴能锁住,至于以上说的陀螺仪反向的话应该是飞起来就锁不住吧?

网友J:
1 尾巴转速不够,抵消不了反扭矩,油门曲线调高一点,变成往上鼓的抛物线!2 可以让尾桨带个角度,也就是说舵机中立了,尾桨带一点右舵!3 陀螺仪感度调高 直到出现金鱼尾,再稍稍调小一点!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