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器efuel电源

楼主(2014-03-24):
efuel电源是不是比较可以,配pl8效果是不是好?

网友A:
性价比超低,搜搜广大模友标配的大功率电源吧

网友:
eFuel电源外观倒是好看,和充电器很般配,就是死贵,1元钱1瓦,二手电源虽然难看了点,但是便宜,1瓦只需1毛6。

网友B:
EFUEL,一开始还觉得可以,后来充6S多了,发现电源虚标功率,6S用30A充就显示DOD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是不工作了。

网友C:
功率虚标 两台都是 冲6s电流开到40左右 支架断电 过热了

网友D(2014-06-10):
这电源太垃圾 烧了我的pl8

网友E:
没有2、300的通信电源好,差远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就是个样子货

网友F:
烧PL8不是电源问题,看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18879&highlight=pl8

网友F:
烧PL8不是电源问题,看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5ir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18879

网友G:
我的也烧了,维修后发现电压只能调到18V,功率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