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福模友 放个大型载重四轴图纸

楼主(2014-03-24):
图纸是1300轴距的四轴  下折叠结构 中心板350成350  碳管30 中心板2.5的 折叠件和电机座是7075铝CNC加工  脚架没有设计  设计理论载重25KG起飞  适用于无人机农药喷洒 大型机器航拍 5D或者RED等 自己得有云台
我自己的配置 恒力9235电机  好赢铂金高压70A电调 飞控都懂  30寸桨 电机有配套的  厂家的理论数据是4个电机44KG    这个机架本来是我为某个航空植保公司设计的  只加工了一部分出来就不干了 所以图纸就造福模友吧  但是这个配置不是一般模友能承受的起的哦  理论数据 25KG起飞 12S 10000 飞7分钟  12S 20000  12分钟
来个高大上的背景
图纸 (8).zip (29.71 KB, 下载次数: 794) 2194338[/attach

1300四轴 (2).zip

楼主:
图纸附件上不了 要的留QQ邮箱吧

网友:
收到了,再次感谢!!!

网友:
实物四轴呢?

网友:
厉害  挂微单 没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1&page=1

网友:
1036131120@qq.com    多谢楼主

网友:
474000@qq.com
谢谢lz

网友:
感谢lz,图纸已经收到。

楼主:
以上已发

网友:
11498605@qq.com
3q!!

网友A:
大载重的话还是上六轴八轴吧,万一一个电机挂了也能飞回来,四轴挂了一个电机的话就直接自由落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载重的话还是上六轴八轴吧,万一一个电机挂了也能飞回来,四轴挂了一个电机的话就直接自由落体呀 ...

1  故障率怎么算? 设备越多越复杂故障率要高 8轴比4轴故障率高一倍  但是是再排除挂一轴万一能飞的情况
2  对于算法和处理器来说  4轴的CPU处理速度要比8轴快 错误率要少  当然是同一样的飞控下 NAZA就不要和A2比了
3  机械部分要简单的多 造价要低
个人愚见

网友A:
各有优势,各有千秋,轴数越多理论来说的确故障率越高,也越复杂,但是从安全性来说又是轴数多的预留的故障空间也多一些,而且从算法上来看其实错误率虽然理论有差别但是实际上还是区别不大,所以一般都是六轴多一些,至少挂一个电机还能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有优势,各有千秋,轴数越多理论来说的确故障率越高,也越复杂,但是从安全性来说又是轴数多的预留的故障 ...

忘了一点 效率问题  轴数越多效率越低

网友B:
binhex@qq.com 学习下,9235的数值比较虚。还是等tm的u10比较靠谱

楼主:
以上都已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下,9235的数值比较虚。还是等tm的u10比较靠谱

U8都那么贵 U10也不能低   恒力的电机质量还是不错的  9235将近2000都比较贵了  洒农药来说电机不用太好  要是航拍有经济能力还是U10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U8都那么贵 U10也不能低   恒力的电机质量还是不错的  9235将近2000都比较贵了  洒农药来说电机不用太好  ...

感谢分享,目前个人折腾的经验来讲,多旋翼追求超大负载的方向目前来说不是好事。协同编队,以量和配套软件取胜应该才是最近几年的卖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目前个人折腾的经验来讲,多旋翼追求超大负载的方向目前来说不是好事。协同编队,以量和配套软 ...

用途不同   各有各的方向

网友:
楼主245420122@qq.com我的邮箱,如果需要可以多加工一套中心板给你

网友:
23090046,需要折叠件的图纸!!谢谢

楼主:
楼上已发

网友:
784223565@qq.com,多谢楼主啦

网友:
大神跪求图纸471171104@qq.com

网友:
给我一份,BG2ADB@126.com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我一份,    谢谢了

留QQ邮箱

网友:
楼主发一份54386613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