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验证三相变频器用单相电的结果

楼主(2014-03-24):
头两天看这个版块里面有个贴讨论三相变频器咋个在单相电下使用,昨天路过废品收购站的时候,看见工人在砸一堆东西,走近一看,居然里面就有西门子420变频器,立马开始收集,可惜有些都砸的很烂了。
一共买了8个750瓦的,一个11千瓦的,问买的价格吗?其实我也算不清楚,反正10元钱一公斤。

家里只有单相电,于是拿到办公室,把空调的插座扯了,然后用电线直连
首先测试单相电220V,果然,变频器灯闪烁,欠压不工作

好吧,插到两个火线上,成了380V,短接58,果然开始工作,不过用万用表测输出端,很奇怪。。。 中间和两边的端子的电压都是180,而两端间的电压确是0!!看来变频器 缺相不保护是真的,不过输出也会缺相。

好了,把3根线都插到火线上,能正常工作了,三根输出线的电压也在260伏特(因为这个变频器是从机器上拆下来的,肯定设置了)左右了。
看来要想单相电用三相电,还是得买220V单相输入的变频器啊。

网友A:
就是说单相电220V只能用220V单相输入,220V三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单相电220V只能用220V单相输入,220V三相输出?

从我实验的结果里看,恐怕只能这样了

网友:
X 宝怎么有卖220V单相输入, 380V三相输出?  我看错了?

网友:
貌似单相220输入就是三相220输出 所以380电机用变频器要改变接线方法

网友B:
三相380输入的里面有个三相整流桥,其实输入关键不是三相,只要有380的电就行,改一下输入的整流桥就可以完美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380输入的里面有个三相整流桥,其实输入关键不是三相,只要有380的电就行,改一下输入的整流桥就可以完 ...

请问改动容易不?咋改动呢?

网友C:
这类工业用的变频器好像有缺相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工业用的变频器好像有缺相保护的。

我上面有实际验证啊,莫得缺相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改动容易不?咋改动呢?

里面那个三相整流桥,看图直接接两相380V应该就行。可以拆开研究下整流电路的接法,加几个二极管,接两相让所有的储能电容都有电就行了,再说了你家里既然有380的电,难道不是三相的?

网友D:
楼主分一两个变频器来烟酒烟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那个三相整流桥,看图直接接两相380V应该就行。可以拆开研究下整流电路的接法,加几个二极管,接两相 ...

家里莫得380的电哦,是拿到办公室,把办公室的空调插座抽了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一两个变频器来烟酒烟酒。。。。。。

呵呵,没问题,不过只有750瓦和11千瓦,不是太小就是太大,郁闷

网友E:
楼主11kw的出我吧

网友F:
750的多少钱,出我一个吧,我不怕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11kw的出我吧

等我有空拿到办公室测试一下,虽然是拆机件,万一是坏的就不能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750的多少钱,出我一个吧,我不怕小.

是三相进,三相出的,不是单相进,三相出的变频器哦,不是工厂一般没得三相电,用不起

网友:
我主要是在工厂里用,有3相电的.

网友:
主要是钱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那个三相整流桥,看图直接接两相380V应该就行。可以拆开研究下整流电路的接法,加几个二极管,接两相 ...

突然异想天开,我可不可以输入线插两根火线,一根零线?这样会烧变频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相380输入的里面有个三相整流桥,其实输入关键不是三相,只要有380的电就行,改一下输入的整流桥就可以完 ...

改成倍压整流对吗?直流电压也要在500V左右才行呢?

网友G:
我用艾默生变频设置  把缺相检测关掉 哪个自偶变压器升压单项400V没问题

网友:
只要母线电压有500V直流功率可以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艾默生变频设置  把缺相检测关掉 哪个自偶变压器升压单项400V没问题

可是从我测试的结果看,单相380伏输入,输出来的电有缺相啊

网友:
家用不了啊,,,,,,,,,,,,,,,,,

网友H:
有谁要。变频调速器的。成都产的。 18kw的。价格上好谈。单位上用的。现在不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谁要。变频调速器的。成都产的。 18kw的。价格上好谈。单位上用的。现在不用啦

我要
qq761516828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是从我测试的结果看,单相380伏输入,输出来的电有缺相啊

你的变频器可能是坏的,
我修变频器的,理论上不存在你说的情况。

变频器主回路输入是整流电路,与输出无关。
带缺相保护的话,
有的变频器可以关闭,例如施耐德的大部分。
部分可以并接两个输入端子,
严谨点的要改电路。

小功率变频器很多都不带缺相保护,
接入两相用起来问题不大。

220V单相输入, 380V三相输出能做到,
可以做个倍压整流的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变频器可能是坏的,
我修变频器的,理论上不存在你说的情况。

可是我三相都插入空调的插座的时候,变频器的输出就正常了啊

网友:
单相进三相出,接三相电机用三角接法就能无损功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变频器可能是坏的,
我修变频器的,理论上不存在你说的情况。

高手你好,请教个问题哈,我开始没用电动机测试,带了电机后发现你说的完全正确,缺相仍然能够带动电机运转。
但是我这个420变频器老在3.5HZ,最大和最小频率都设置了,回复出厂参数也回复了,请问是咋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变频器可能是坏的,
我修变频器的,理论上不存在你说的情况。

因为电机线是上在变频器上,刚才拆了后,发展频率正常了,可调,不过测输出电压,都接近900伏了,而输入电压是380多付,参数显示里面的直流电压是500多伏,咋回事呢?

网友J:
输出的三相电不是正弦波,用你的万用表测的数据不准,内部直流五百多伏是正常的。380伏整流滤波就有了。

网友:
要是输出900V你的电机早挂了

网友:
楼主快点出点垃圾,换点金子让媳妇笑颜笑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输出的三相电不是正弦波,用你的万用表测的数据不准,内部直流五百多伏是正常的。380伏整流滤波就有了。

谢谢兄弟解惑,我估计开始我的电机接成三角接法了,今天再换成星形接法卡看正常不

网友K:

内容750w的出个给我玩玩!如改好220后可以帮你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内容750w的出个给我玩玩!如改好220后可以帮你改

直接改220?可能有点难度哦,我是准备用自耦变压器升到380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改220?可能有点难度哦,我是准备用自耦变压器升到380去

内容内容可否出个给我~我想试试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你好,请教个问题哈,我开始没用电动机测试,带了电机后发现你说的完全正确,缺相仍然能够带动电机运 ...

回复出厂参数不会改变频率源,
需要输入频率信号。
默认一般是面板输入或者面板电位器。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直接改220?可能有点难度哦,我是准备用自耦变压器升到380去

一点难度都没有,很简单的一个电路。
不改动变频器外加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点难度都没有,很简单的一个电路。
不改动变频器外加都可以。。。。

请问怎么外加呢?外加一个什么电路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外加呢?外加一个什么电路啊?

都说是倍压整流了,
你的功率多大?
我给你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都说是倍压整流了,
你的功率多大?
我给你算算。。。。

不懂啊,比如这个750瓦的变频器

网友:
10a桥堆,220电容,ntc 5a

网友:
我的就是三相的变频器220v输入使用的,方法是找个变压器把220v升压到380v,再关闭变频器的缺相保护.是施耐德的.其它型号的不知能不能这么玩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异想天开,我可不可以输入线插两根火线,一根零线?这样会烧变频器不?

胆子够大!这样等于输入两相220V,一相380V!  但应该不会烧。变频器有保护功能的话,会报警! 其实只接两根火线应该能工作!只要不缺相保护!

网友(2014-04-23):
以前坛里有个贴,说的是把单相电转成3相电,我想找这个贴看看,谁有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