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OpenLog怎么用?

楼主(2014-03-24):
有谁知道OpenLog怎么用?我的飞控单元是自己找的器件焊的,主要芯片是ATmega328p。

网友:
不懂,等待楼下科普!

网友A:
openlog输入是三根线,分别是+5V  RX  GND。+5V和GND就是供电,RX接数传的发送脚TX。作用就是把飞控发送给数传的所有数据都记录到SD卡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log输入是三根线,分别是+5V  RX  GND。+5V和GND就是供电,RX接数传的发送脚TX。作用就是把飞控发送给 ...

很有用,谢谢。

网友B:
楼主是用来做什么的? 记录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用来做什么的? 记录坐标?

飞机老是自旋,怀疑是惯性测量单元IMU的问题,所以想用一下采集下IMU的输出,不知道可以不可以?IMU输出的是宽度不一样的方波形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老是自旋,怀疑是惯性测量单元IMU的问题,所以想用一下采集下IMU的输出,不知道可以不可以?IMU输出 ...

那要看看你用什么IMU,如果是模拟的要改电路,数字的就没办法,要在原来飞控输出.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改原来飞控的程序,加入log记录功能,类似APM的方式,加一颗Flash芯片做记录.

但是楼主的单片机328P用来做飞控已经差不多了,再做log估计没什么资源啦~

建议,入手APM,或者更换STM32(or 2560)作为主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看你用什么IMU,如果是模拟的要改电路,数字的就没办法,要在原来飞控输出.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改原 ...

谢谢你的建议,IMU输出的是数字波,我试试看能不能飞控输出

网友(2019-05-20):
楼主有没有遇见openlog 连续记录几个小时后,数据不正常记录的情况,通电以及卡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