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的技术请进,DSX9菜单选择模型出现乱码,怎么能解决。

楼主(2014-03-24):
如图,在进入菜单选择模型的时候,出现乱码了,请问是啥问题,怎么能解决?谢谢。

网友A:
关机,拔电池,然后再插电,再开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拔电池,然后再插电,再开机试试看!

试了的,不行。而且出现modulation字样的已经不能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的,不行。而且出现modulation字样的已经不能选择。

那就只有返厂了。

网友:
如果还能选择你想要的模型(比如当前显示模型1,你想选择模型3,等你进入MODEL SELECT选好了模型3之后,退出并关控。然后再开控,看下是否能保存在模型3上面,如果不能请返修
如果可以选择模型的话,请试下:将一组模型的数据拷贝到其他的模型里面,不过这样可能需要每个模型数据重新设置。如果重新拷贝后还不行的话,只能返厂修理。

或者电话咨询:400-825-8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