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遥控动力伞的问题

楼主(2014-03-24):
拾到伞头一个,看图说话。

旁边这架是未装机的50CC机身,目测伞头翼展在4M左右。准备用MLD35CC汽油发动机作为动力。请教有玩油动遥控动力伞经验的朋友几个问题:
1、伞头和动力是否匹配?
2、这个尺寸的伞头做成动力伞后起飞重量大概在多少比较合适?
3、控制方向的伞头拉绳动作长度大概需要多少才能实现比较好的机动性?
确实没玩过动力伞,这里的知识几乎为零,请大家提提建议!最好是有经验的模友提供一些经验数据,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准备装3个舵机,方向和油门当然是标准舵机。拉绳准备用海泰克785HB帆船收索机控制,当否?请指教!

网友:
特技风筝吗?

网友:
这个不是做动力伞的!就是等有风的时候一只手拿一边的线控伞!运动风筝一个道理!我以前玩过!觉得没什么意识就放弃了!

网友:
你要是一心想用这个东西改出动力伞的话!你那架3D其实是不适合的!最好是大浆失量控制的最好!但是这个伞这么大很难啊!要是小一点的改着方便很多!

网友:
我有个1.6米的伞头,也是准备改,一直没有方案,也不知道绳子拉多少合适

网友A:
到动力伞之家网站的遥控飞行板块很容易找到答案。

网友B:
这个大飞机配这个伞头是不是有点白瞎了

网友:
到动力伞之家论坛这方面的专家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动力伞之家网站的遥控飞行板块很容易找到答案。

感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大飞机配这个伞头是不是有点白瞎了

也许是表述不清,也许上面的图有所误导,当然不是用这架宝贝3D机机身作动力伞滑跑小车的。我会另做一个滑跑小车安装机器和操控系统。机身和伞头合影的意思仅仅只是做个大概尺寸的对比。
难道这是特技风筝,不是动力伞伞头?现在真实体会到没文化真可怕了。我就是想利用这个伞头然后DIY一些部件做个动力伞飞起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