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找不到对应的模式,如图,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

楼主(2014-03-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没遇到过,5通道插上了吗? 固件重烧一遍?

网友:
汗,居然这样,重新装下MP呢?

网友:
重新来一遍设置或者重刷固件试试

网友:
联网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LZ 多刷几次固件就好了,记得先刷车的固件,在刷回你原来想要的固件。

网友:
不要插和插着飞控各试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车的固件,有神马作用的呢?不太清楚~~

你连续这样刷吧,这问题我也遇到过,或者换台电脑刷。 刷几次就好了!

网友B:
我出现过这问题。
结论是自己手闲,在MP里运行了升级选项,但是升级到一半的时候人为取消了。估计造成部分文件的不完整产生的。
后来想通过升级修复,没成。
只能卸载了MP,重新安装后正常。

网友:
我的怎么更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出现过这问题。
结论是自己手闲,在MP里运行了升级选项,但是升级到一半的时候人为取消了。估计造成部分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