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 和遥控器的连接,求指教!

楼主(2014-03-24):
大家好,问一下你们的D10和
模拟器
连接的怎么样!
我的
遥控器
模拟器之间好像有延迟,做完一点动作后飞机一直保持那样然后就没反应了!动作连贯的时候加密狗的灯就一闪一闪的!不能操控飞机的时候灯就一直亮。
总是重复这样的毛病,求指教!

网友A:
换个USB口再试试,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B:
USB口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延長線插頭接觸不良!檢查每個插頭!輕輕搖動!

网友D:
可能软件没有安装好。重新安装一下之前把杀毒软件关了在安装。

网友E:
换个电脑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