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旋速率问题,飞600级以上飞机的请指导一下

楼主(2014-03-24):
我的雷虎X50在飞自旋动作的时候,自旋很缓慢!行程已经是最大了!但是速率还是慢!自旋翻要方向舵打死了飞都很慢!尾桨夹是风神的,尾桨还是原装雷虎X50的! 请问各位,是不是我能换700的尾桨或者换风神的桨

楼主:

2100的转速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陀螺或者三轴,我用mini v8自旋速率调到110 就觉得眼睛跟不上了。
雷虎原厂的塑料尾桨很多人反应都不好用。
推荐用碳尾桨 2100的头速可以用95mm或者100mm的。
如果飞low rpm可以用105mm的。
另外SAB的尾桨做工真是一坨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陀螺或者三轴,我用mini v8自旋速率调到110 就觉得眼睛跟不上了。
雷虎原厂的塑料尾桨很 ...

我的是有副翼的陀螺仪,亚拓GP780 ,d s 655舵机!有人说是我的陀螺仪感度高了,应该调低,我还木有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