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A6拿去场外充电如何改线?

楼主(2014-03-24):
是改变压器输入呢,还是改A6机身的输入 。。我接4s电 ,

网友A:
不用改啊,用磷酸铁锂电池4S当电砖 电压波动在12-14V之间

楼主:
我有一块闲置的4S动力电 直接插A6上去后电压超了. 难道得通过变压,还是A6自己能设置输入电压。。

网友B:
动力电冲不了几个回合的 要用电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