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泳96650方案镜头改可更换

楼主(2014-03-25):
收到这个行车记录仪已经3天了,原机的镜头很短,看那小小的镜片而且不能更换心中总是有点遗憾,测量过该镜头的尺寸,问了卖家原镜头焦距为2.8MM,立即上网拍了2.2MM,3.6MM,4.3MM三种焦距的镜头,都是买高清带红外滤镜的。到手后发现新买的镜头比原来的长太多,3.6MM最外圈进不去,随将原机壳镜头边缘用美工刀削了一圈,在每个镜头周围包了一层密封用的棉,可以非常完美的把镜头装进去,效果见图

这个是拆掉原镜头的样子,感光CCD那里什么都不用去动,就把外壳的那个大孔用美工刀削大一点,削多少可以在拆掉镜头后看到外壳孔的边缘有小台阶,就以该台阶为准

换2.2MM焦距的样子,换上去后在我的四轴上视角过大,两边的电机都能看到

装3.6MM镜头的样子,比原来的2.8MM视角稍小点

装4.3MM镜头的样子,这个视角应该只有70度左右,但是画面表现是所有镜头中最好的

通过此次对原镜头的更换,白天黑夜的画面都有所改善,最后说一句,我买的镜头都是十多二十块的高清镜头,带650NM红外滤镜,不是几块钱的那种,镜头接口规格是M12 0.5

网友:
支持动手高手!

网友A:
我也在找镜头,搜索镜头的关键词给我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镜头,搜索镜头的关键词给我一下哦

板机镜头,M12 0.5 接口

网友B:
我换了150度的镜头,光圈比原来的大些,整体感觉不错,有机会再多买几个镜头换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150度的镜头,光圈比原来的大些,整体感觉不错,有机会再多买几个镜头换换试试,。

视角大了不好,我的450机架用2.2MM焦距的镜头,硬挂可以完全看到前面2个电机,而且画面表现也不好,对比了2.2、2.8、3.6、4.3几个镜头,拍照也好录像也好,表现最好的就是4.3MM,3.6MM镜头在画面边缘严重虚焦,原配的2.8MM可能因为光圈过小晚上简直惨不忍睹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角大了不好,我的450机架用2.2MM焦距的镜头,硬挂可以完全看到前面2个电机,而且画面表现也不好,对比 ...

我换这个镜头还可以,边缘成像跟中间差不多,我的云台挂的位置也拍不着桨,总体还是不错,
30多一个的镜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机镜头,M12 0.5 接口

你就直接发你买的名字吧,我搜索不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直接发你买的名字吧,我搜索不到哦

单板机镜头,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直接发你买的名字吧,我搜索不到哦

板机镜头或者单板机镜头都可以搜到一大堆, 要什么焦距的自己挑,问好卖家接口是M12 螺口的就可以

网友:
淘宝上一堆一堆的 安防摄像头的变焦镜头能不能改上去?

网友:
有換上不同鏡头后照的視頻截图吗?

网友:
楼主,请问3.6和4.3拍的画面还有畸变吗。另外,原镜头怎样拆出来

楼主:

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C:
谢谢楼主!换镜头需要掰开机壳吗,从那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换镜头需要掰开机壳吗,从那下手?

拆机是必须的,原镜头也有胶,不过知要小心点拆就可以

网友:
谢了,基本清楚,有闲试试

网友:
要动手时还请楼主多赐教。

网友:
高手,顶一下

网友D:
我怎么找不的4.3MM带滤镜的镜头啊,楼主回一下我的短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找不的4.3MM带滤镜的镜头啊,楼主回一下我的短信吧。

默认发货就是带滤镜的

网友:
有点新意思!!!

网友E(2014-08-07):
引用 楼主:
单板机镜头,一大堆

能跟NT96650 配套的那个镜头座都是通用的吧 怕万一拆坏了想备个镜头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跟NT96650 配套的那个镜头座都是通用的吧 怕万一拆坏了想备个镜头座。

是,镜头座也通用,淘宝好像几毛钱,铝的也才几块钱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镜头座也通用,淘宝好像几毛钱,铝的也才几块钱

对了,你这个96650的固件是无OSD的吗。有的固件关OSD只能关录像,不能关AV输出部分的OS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你这个96650的固件是无OSD的吗。有的固件关OSD只能关录像,不能关AV输出部分的OSD

后期出的固件就是专门针对关闭AV输出的OSD的,你可以向卖家索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后期出的固件就是专门针对关闭AV输出的OSD的,你可以向卖家索要

求PM关键字或者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PM关键字或者连接

固件没有下载的,跟卖家要

网友F:
我改好了96650.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把原电池换成500MA可稳定运行30分钟以上,第二个是不要电池直接引用飞机上的电池,对于录制和电源开关可利用遥控的多余通道来控制,视频线不用插头而直接用线连接,最后我遇到的问题是在FPV图像传送到地面,为毛声音不能同时传送过来?接口电路我检查很多遍没有问题,但录制到卡里的视频却是有声音的,楼主的不知如何,总之东西买的和楼主的一样应该是一家店的,我无奈自制了一套电路才把声音传过来了。很是不满它这样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改好了96650.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把原电池换成500MA可稳定运行30分钟以上,第二个是不要电池直接引用飞机 ...

加大电池增加了重量,还不如直接外接电源。去掉里面的电池你可以试试,看录制的文件能不能播放,这种录像机在关机之前还会给录制的文件写入点什么东西。我试过不用电池外接电源然后没有按关机直接把飞机电源拔掉,这样在录像机断电前录制的那段视频全部都没办法打开!除非断电前先按电源开关关机

网友(2014-09-12):
4.3MM哪家买的呢

网友:
改过效果怎么样?展示一下 我的这个不更改的,航拍视频http://pan.baidu.com/s/1qWO9x60提供下载欣赏

网友:
这个什么方案到底是什么  至今未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