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小电直主电机和选购尾电机的省钱支出,告别坑爹的原厂电机!

楼主(2014-03-25):
大家一直以来玩小机换电机时都有被昂贵的原厂电机困扰过吧,我也是在x宝掏了一段时间才掏到价格比较理想的可用于跟原厂电机"杂交"的便宜散售N30电机或者N40电机(注:这些便宜的散售电机使用效果很不理想,需要和原厂电机"杂交”才行),还同时买了不少价格便宜质量性能很好的7毫米空心杯电机,锁尾效果十分出色,适用于mini cp等等一切使用这类小电机的直机,这里列出来供大家参考下。。
这些是我不久前买的散售N30电机和7毫米空心杯电机,全部包邮费还不到50块。。

灰色尾盖那种7毫米空心杯电机不知是什么牌子的,1.6元一个,质量不错,转速高,锁尾效果很好,白色尾盖那种是双环牌的7mm空心杯,质量也很棒,这些都是我小机的备用尾电机了。。

这是塑料电机齿轮,是为了给改好的N30电机使用的,可以代替原厂的电机铜齿轮,不过要跟原厂电机齿轮的规格一致才行,3毛钱一个,现在这齿轮我主要使用在6050的主电机上。。

因为这种散售的便宜N30电机性能是不能跟原厂电机相比的,不管是转速、力度或者磁力都和原厂电机差别较大,有些是磁力大但转速太低,根本带不起飞机,我试了好几个都是这样的,一分钱一分货嘛,所以就需要拆下它们的新碳刷换到碳刷已经磨损完了的原厂电机上使它们重新复活。。

把新碳刷盖到换下旧碳刷的原厂电机上就行了,这样就等于算个新电机了,图中是FBL100的原厂电机。。

我也给mini cp的老电机换下了用完的旧碳刷上了新的,就是上电路板比较麻烦些,很多小机的主电机都要上电路板的。。

把电路板和碳刷正负极焊固就行了,注意不要把电路板焊得太烫,不然可能会烫坏电路板。

电路板和碳刷结合焊好就算个新华坑尔主电机了,要知道mini cp这电机可要35块钱一个啊。

改好后mini cp又多一个新电机了,换上试飞了一下效果,跟原厂电机动力基本一样,碳刷还行,不错!

也给FBL100的主电机装了一个,以后不愁没电机用了,哈。。

玩航模经常需要对飞机的一些配件进行焊接工作,配个好的焊台会大大方便我们焊接的效率,我用的这个是白光焊台,升温很快,温度可随意调节,焊接轻松稳定,非常好用。。

这是我买的其中一款便宜的散装N30电机,性能很渣,我都是买来拆碳刷和原厂电机"杂交”用的。。

这款散售的N40电机有部分小机并不适用,我只知道伟力的922跟驰远的FBL100可以使用。。

这是我目前最喜欢使用的7毫米空心杯电机,买了不少,质量好转速高,普通飞行锁尾很稳定,3D还没试过不知锁尾如何,还有双环那种2元一个转速55000的7毫米空心杯质量也很不错!

主电机齿也可以在X宝搜到很多我们需要的规格,有铜的也有塑料的,价格也很便宜,可根据我们使用飞机的主电机齿轮规格来买,这些齿轮主要是代替原厂齿轮使用的。。

其实玩航模只要勤于寻找实惠的配件并动手改装是可以省下不少支出的,特别是小机经常涉及到更换主、尾电机这种昂贵的配件,有些贵的配件能用其他便宜配件改装使用的就不要放过,能省则省,把坑缩小才能让你玩得更爽。。

网友:
要涨价啦

网友A:
不会涨价的,前几个月我就发过类似贴子,我主要是用n40电机,fbl100上面的电机齿应该是0.3模数8齿1mm轴径吧,这个0.5模数0.9轴径的能用吗?n30电机轴径1mm的吧。

网友B:
电机后面的电路板其实是3颗103贴片电容,用于抑制电刷火花对主板的干扰
如果嫌焊板费事可以自行购入103独石电容
在2极分别与电机壳之间,以及2极之间焊好即可(共3颗,呈三角形)

楼主:
这些玩意涨价是不可能的,就放心的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后面的电路板其实是3颗103贴片电容,用于抑制电刷火花对主板的干扰
如果嫌焊板费事可以自行购入103独石 ...

哦,学习了,感谢上校告知这个更方便的方法,有空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涨价的,前几个月我就发过类似贴子,我主要是用n40电机,fbl100上面的电机齿应该是0.3模数8齿1mm轴径吧 ...

是的,我买的其中一款FBL100电机齿就是0.3模数8齿1mm轴径的,图中我买的这个0.5模数0.9轴径的电机齿是给6050专用的,mini cp的主电机也可以,只要是1mm轴径的N30或者N40电机都可以使用。。

网友C:
FBL100的齿轮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FBL100的齿轮贵啊

X宝有FBL100的主电机塑料齿轮卖,1元一个,比原厂电机齿轮短一点点,使用效果也差不多。。

网友:
嗯,能找到便宜的铜齿就好了

网友:
很好的办法,顶

网友D:
楼主买的2块的双环716空心杯锁尾怎么样,我在定单中,想问下6050新的主版和舵电怎么样,我想入两台,一台用来DIY GENUIS CP 一台练手,好像6050的可以用NANO CP的舵机 ,那个舵机好像耐用,也比较便宜,都是五线的,才17块,

网友E:
造福大众,请给个7mm电机的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的2块的双环716空心杯锁尾怎么样,我在定单中,想问下6050新的主版和舵电怎么样,我想入两台,一台用来DI ...

双环的那款50000转的7mm空心杯电机锁尾不比图中我买的另一款60000转的7mm空心杯效果好,建议你买60000转的那款;6050的主板和舵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耐炸的,只要不要炸机得太变态也没那么容易坏,机身更是十分耐炸,非常适合用来改装其他小鸡的机体;6050我看过有人用nano cp的5线舵机装上使用,的确可以飞,只是不知道使用效果如何,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造福大众,请给个7mm电机的链接。谢谢!

图中这款转速60000转的7mm空心杯电机锁尾效果更好,我现在就在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HCLY&id=37140199614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这款转速60000转的7mm空心杯电机锁尾效果更好,我现在就在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

感谢!感谢!!!

网友F:
~都说有刷电机不耐操~这6050的主电机3D大概可以多少个起落?还有电机快没碳刷的时候电机有什么异常表现~有劳LZ解答下

网友G:
不知道这款7MM尾电机适合伟力V911么,锁尾不好,总是有点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说有刷电机不耐操~这6050的主电机3D大概可以多少个起落?还有电机快没碳刷的时候电机有什么异常表现~有 ...

我很少用6050飞3D,具体也不清楚能有多少起落,电机快没碳刷时主要表现在飞机起飞力度减弱和飞行时间变短这个状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这款7MM尾电机适合伟力V911么,锁尾不好,总是有点跑!!

911是用6mm的尾电机,我也不知道7mm的用不用得了,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很少用6050飞3D,具体也不清楚能有多少起落,电机快没碳刷时主要表现在飞机起飞力度减弱和飞行时间变短 ...

~那就是普通飞飞航线五六十起落估计可以达到吗

网友H:
应该抵制原厂的贵东西,顶楼主

网友G:
引用 楼主:
911是用6mm的尾电机,我也不知道7mm的用不用得了,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

好的,感谢,准备去买几个来改造下,玩了两个月,还是有感情了,虽然911的锁尾确实很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普通飞飞航线五六十起落估计可以达到吗

普通飞行五六十起落应该是可以的,我的6050也飞了好多个起落了,具体的起落数我也没数过到底有多少,反正从我6050买来到现在飞了快两个月了电机都还正常,我也是经常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感谢,准备去买几个来改造下,玩了两个月,还是有感情了,虽然911的锁尾确实很坑爹

那就试试吧,效果应该也不差的。。

网友:
空心杯锁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抵制原厂的贵东西,顶楼主

原厂的东西虽然贵,但性能更好啊,使用也更方便,像这种非原厂的主电机麻烦之处就是要改装才行。。

网友D:
N4O电机应该可以用在6050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N4O电机应该可以用在6050上的

是可以,只要磁力够强转速够都行。。

网友I:
谢谢楼主提供这么有价值的信息
散装电机并非性能不好,也不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问题,而是因为设计参数可能和原厂的不同,例如线径,圈数等,如果碰到刚好合适的就和原厂的一样性能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这样的好人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提供这么有价值的信息
散装电机并非性能不好,也不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问题,而是因为设计参 ...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像原厂那种性能的主电机 我找遍了X宝都没有找到有,应该是厂家设计的增强电机,散装可能是买不到的吧。。

网友J:
请问楼主7 16空心杯开3d锁的怎么样,发热厉害吗,我买的10元一个,无刷minicp 都是按翻的次数计算尾电机的寿命,运气坏的,翻不到二十个性能就衰了,闹心太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7 16空心杯开3d锁的怎么样,发热厉害吗,我买的10元一个,无刷minicp 都是按翻的次数计算尾电机的 ...

我不太会飞3D,很少这么玩,所以也不太清楚我买的这种7 16空心杯电机玩3D耐不耐操,但普通飞行锁尾还是很稳的,不过我买的这种7 16才1.6元一个这么便宜的价格比你10元买一个要划算多了,就算玩坏了更换也不会有任何压力,因为价格给力嘛!你买的10元这种7 16其实店主的进价成本比我买的这种1.6元的还要低,可见把这种电机卖这么高价的利润是多么可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会飞3D,很少这么玩,所以也不太清楚我买的这种7 16空心杯电机玩3D耐不耐操,但普通飞行锁尾还是很 ...

很有道理,待我买他十个试试3d,再来评论

网友:
有NCPX用的电机吗

楼主:
mcpx的专用主电机好像跟这些N30或N40电机规格不同的吧,不清楚能不能用,不过7X16的电机应该是可以作为MCPX的尾电机使用的,主电机不同,但尾电机大多数小机都可以使用这种7X16电机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图中这款转速60000转的7mm空心杯电机锁尾效果更好,我现在就在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

多謝樓主的分享,以前飛 gcp 時也試過類似的方法,現在飛返尾摩機,發覺有很多平價高轉 7mm,以前平價的根本鎖唔到尾 ,唯有買貴的。我的雙環剛收到,也要試試 60000 轉的。另外想問問有無試過 720?以前試時感覺無 716 鎖得好。
剛再搜一搜,原來我訂了廿個雙環,也訂了兩個 60000 轉的,見它平唔敢訂太多,一陣測試下它的 3d 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謝樓主的分享,以前飛 gcp 時也試過類似的方法,現在飛返尾摩機,發覺有很多平價高轉 7mm,以前平價 ...

楼主你说话的方式和打的繁体字字体像是港式的,是香港模友?现在尾电机我一般用1.6元一个60000转那种的,这种的转速高锁尾效果很好,我现在每台小机都在用,双环的锁尾效果不好,用起来有时会出现摆尾,不知是否转速和力度不够的原因,我没有试过720的,不知怎么样,感觉锁尾应该不会比60000转那种716好,而且重量也比716的高,会增加小机的重量而减少电池飞行时间的;其实价格贵的716电机跟这种1.6元的716电机是一样的,只是有些商家把价格开高想多赚些利润罢了,有很多商家定高价的716锁尾效果都不比60000转这种好呢。。

网友:
那我赶紧退了双环买60000转那种!!!!
楼主,60000转那种大螺距会甩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经验,顶!

我这帖层主你已经顶了两次了,好顶!

网友M:
1.68元那种到手!用在80上确实不错!!大p不会甩尾,就是重了点,但是比1快多那些6mm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1.68元那种到手!用在80上确实不错!!大p不会甩尾,就是重了点,但是比1快多那些6mm舒服多了

1.68元这种尾电机是我目前所用过的锁尾效果最好的7mm电机了,我在淘宝还没有找到任何一款7mm转速比这款高的,而且这款电机质量比较好,你拆一个来看看内部的铜圈就知道了;其实双环7mm那款锁尾也可以,只是转速比这款少10000转而已,但比1.68元那种好像要耐摔一点,总之这些都是不错的7mm电机,要想在尾电机上省大量的成本只有选它们,别无其他,我都已经买了30个来备用了,哈哈

网友M:
引用 楼主:
1.68元这种尾电机是我目前所用过的锁尾效果最好的7mm电机了,我在淘宝还没有找到任何一款7mm转速比这款高 ...

恩 我也是买电机那天刚好看到你这贴,才把双环给换成168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M:
恩 我也是买电机那天刚好看到你这贴,才把双环给换成168这款。

其实你可以把双环跟这种1.68的都一起买一点,毕竟双环的抗摔一些而且电机上有4个小孔散热也好一些,之前我橙星6050用双环的飞机出现摆尾是因为尾巴和设置没有调好才会这样,现在加长了尾巴和调好了设置已经不会了;1.68这种就是锁尾效果好,不过在抗摔上比双环的稍微差一点,我飞不好目前都把1.68这种的摔坏好几个了,当然也都是因为炸得太猛啦,现在已经装上双环的一起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你可以把双环跟这种1.68的都一起买一点,毕竟双环的抗摔一些而且电机上有4个小孔散热也好一些,之前 ...

ok,这次我只是抱着试试心态买了几个7mm回来。对6mm还是放不下。。。连之前买的浪费了十几个。。。。。
另外,你有买过8.5×20电机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楼主你说话的方式和打的繁体字字体像是港式的,是香港模友?现在尾电机我一般用1.6元一个60000转 ...

樓主,我已試了 1.68 的,急升急降可鎖得住,比以前這價位的 7mm 好多了,但連續翻滾就投降,翻至第四個就開始失控自旋,雙環好些,休息十秒八秒還可繼續翻,全程翻到十多個,當然要柔和些,小心地翻,不能奢望有自旋翻,自旋一圈後肯定鎖唔住!但拿來練正飛及倒飛確是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樓主,我已試了 1.68 的,急升急降可鎖得住,比以前這價位的 7mm 好多了,但連續翻滾就投降,翻至第四個 ...

1.68那种转速比双环要高一些,但耐用性好像不比双环的好,正飞基本不会甩尾的,3D的话我自己倒没有试过,不过像你这么连续翻法估计没有任何此类的7mm尾电机能绝对顶的住啊,要想绝对稳定的暴力加不停连续的翻可能也只有像150那种无刷尾电机才能做到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1.68那种转速比双环要高一些,但耐用性好像不比双环的好,正飞基本不会甩尾的,3D的话我自己倒没有试过, ...

繼續測試那些十元一個的 720 及 716,似乎兩者鎖尾能力都唔錯,可以連續翻滾,716 鎖得好少少,我的 977 加大了螺距,7mm 已到極限,正飛變倒飛的自旋翻轉得太快鎖唔住,唯有轉慢 D 只做半個,但倒飛變正飛的自旋翻兩個空心杯都鎖到,確實唔錯。等明天收到 8mm 尾馬達圈,就可測試 8mm 的鎖尾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繼續測試那些十元一個的 720 及 716,似乎兩者鎖尾能力都唔錯,可以連續翻滾,716 鎖得好少少, ...

你在治疗机机的飞3D尾巴锁尾问题上可真能折腾,希望你能找到最好的锁尾电机吧。。

网友:
楼主,你的尾电机有没有出现,在飞了50多电的时候,电机有点温漂,会小幅度摆情况?但总的来讲是还是锁得住

网友:
推荐楼主直接到阿里巴巴买N30碳精,3分钱一个,这是我买的1万个,飞行几乎没有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