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搞单独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4-03-25):
听说天地飞9接收机只能支持6V供电,陀螺仪是ZYX-S2输入电压支持9V,想给舵机实现7.4V供电,经过在群里模友的帮助和论坛找了些关于接收和陀螺仪分开单独供电的方法!
之前在论坛上发了个连接线路图上来看看高手的意见,结果自己试了不行~~图1

图里的电调BEC我没有安图里引出白线,而是直接原样三线都插在接收机,也没有用图中的双向BEC降压器,因为接收机已经有电调的5V在供电了,其它都按照图里的线去接,结果陀螺仪能自检成功也能正常修正,但问题来了推油门时十字盘三个舵机在乱跳,后来检查接线有问题,原来接收机上的地线(黑色线)要引出插在陀螺仪上才正常了!!图2已修正完全实现分开单独供电,在外面悬停一切正常没问题,现在还不飞3D等待高手意见!
图1.

图2.

再上个视频看看电压好像不稳定,不知道是电池容量小还是要加个外接稳压器,请高手指点下!!电压表接在舵机的正负极测量。

网友:
电调上的黑线和白线都要接上。。。。。

网友A:
看不太懂,但是500的机器搞单独供电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网友B:
楼主为了电压~~受累了~~不过原理应该就是这样滴~~另外一开视频就说韩文~~还以为楼主是棒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了电压~~受累了~~不过原理应该就是这样滴~~另外一开视频就说韩文~~还以为楼主是棒子呢~~

是累了,没办法眼看快要成功了就是电压不稳定,我是纯种中国造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懂,但是500的机器搞单独供电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500搞单独是有点多余,但可以一试,如果有大改变再发给大家分享!

网友:
哥们有钻研精神,收藏了留着以后用

网友:
RJX260没有单独供电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