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鼠来了——APM舵机云台验证

楼主(2014-03-25):
       前段时间本人发帖问有没有用舵机云台的,结果木有回复,最主要是本人屌丝莫钱啊,查了舵机云台和无刷的,感觉无刷的多要流行些。但是舵机的也切实便宜,期望碰个好运,就当了回白鼠买了一个。云台加舵机150(S3003标准舵机、9g舵机),花了半天调试。详细教程就不发了,主要是感觉非主流,效果也差强人意。

云台太软没有金属的好

舵机存在虚位上电还是会有2mm空位,拉杆式的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调了很久的参数,可以保持基本水平
     总结,此类设计方式的舵机云台虚位是个大问题,飞的时候增加抖动,其次是响应慢,最后是调试要根据不同的舵机有不同的角度,只能边试边调,要调到完美太难。因为每个舵机靠齿轮组输出舵量,不像无刷直驱电机让相机实现俯仰那么顺畅***反应。舵机速度上去了水平保持不了,水平基本保持了速度又跟不上。不知道数字舵机会不会更快一些,但虚位依然是个大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好的舵机云台设计很重要,至少不是这种便宜货可抵的。最主要是还没见过能和无刷比的,相信还是有的,价格应该也不少。
期待用舵机云台的模友共同探讨分享实用的舵机云台

航拍的还在发布中,会补发的

网友A:
无刷云台500内也能搞定。。。。。是不

网友:
现实版的螳臂当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云台500内也能搞定。。。。。是不

500只能挂狗啊,太小卡片都挂不住,除非买回来再改,电机小也要换,不如直接上大的以后都不用换,卡片微单的要1350啊

网友:
用来拍拍照片还是问题不大的,若是拍视频就算了吧……哎,我也曾经跟楼主一样想省一个是一个的

网友:
云台这个东西太奇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0只能挂狗啊,太小卡片都挂不住,除非买回来再改,电机小也要换,不如直接上大的以后都不用换 ...

这货稍微捣鼓一下就能卡片了吧?

网友:
这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支持楼主!期待上视频
楼主可以换金属数码舵机看看,数码舵机至少可以用300Hz的信号速率,响应速度应该会明显上升,死区也会减小。金属斜齿会减小虚位。

网友:
不错有点H3味道

网友:
发发试拍视频来看看,反正已经实验了,就实验到底,大家也好对比一下效果。

网友B:
果断把舵机云台丢入垃圾桶中。
节约是浪费的开始,一年前我在各种舵机云台上花了一千多,换云台、换舵机,花了无数精力,效果都不理想,无风天简单飞飞还行。
最后上了无刷云台,效果与舵机云台不在一个数量级。

网友:
有云台效果视频? 舵机云台的确便宜吖。

网友:
别折腾了,舵机云台挂着当静模用吧! 各种数码舵机各种减震系统,各种控制软件折腾过的飘过………………

网友:
不用折腾了,数字舵机也一样,,,小弟就是这样,折腾很多舵机了,,,,现在还是咬牙买无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稍微捣鼓一下就能卡片了吧?

强度不够吧,最好换成合金的

网友C:
大哥,能否给个QQ。。现在也在搞APM加舵机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能否给个QQ。。现在也在搞APM加舵机云台

527562609,不过现在已经换无刷了

网友:
我也折腾舵机云台 效果不好 后来换无刷

网友D(2014-06-06):
大哥只做了2轴,有试过3轴吗?
最近我也在弄,第三轴搞不了
大家研究下 QQ33013907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只做了2轴,有试过3轴吗?
最近我也在弄,第三轴搞不了
大家研究下 QQ330139079

没有研究了,搞舵机云台要有好的结构设计、自己搞成本高效果还没有便宜的无刷狗台调的好,没搞了,现在搞无刷的

网友D:
我都有2轴无刷了,,想玩玩3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有2轴无刷了,,想玩玩3轴

感觉三轴适合专业级的航拍两人操作,单人的话操控不过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三轴适合专业级的航拍两人操作,单人的话操控不过来啊

嗯,,,本来航模也是多人玩才好玩啊~~

网友E(2014-10-20):
lz好,我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我用APM2.6+舵机控制自己设计的三轴云台,遇到的问题是不管机头朝哪个方向转动,方向轴(pan)都指向一个方向,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可以让pan角随着机头转吗?还有就是APM是否有让云台的heading角指向设定的航线这个功能?如何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好,我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我用APM2.6+舵机控制自己设计的三轴云台,遇到的问题是不管机头朝哪个方向转 ...

应该可以实现,可以查看http://code.google.com/p/ardupilot-mega/wiki/APM2board?wl=zh-Hans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果断把舵机云台丢入垃圾桶中。
节约是浪费的开始,一年前我在各种舵机云台上花了一千多,换云台、换舵机, ...

求问::无刷云台 的 花费 是舵机云台

的 多少倍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网址就是APM的使用说明,我也看过对云台部门的相关介绍,就是没找到我想要的东西,能再具体说说吗? ...

不好意思,这个还没详细研究过,现在转战无刷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问::无刷云台 的 花费 是舵机云台

的 多少倍 ???

通用狗台300能买到自调,效果确实比一般普通的舵机云台好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还没详细研究过,现在转战无刷云台

还是很感谢楼主,以后可能也会研究无刷的,无刷的是需要单独的控制板还是也可以直接用飞控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很感谢楼主,以后可能也会研究无刷的,无刷的是需要单独的控制板还是也可以直接用飞控来控制?

必须要单独的无刷云台控制板

网友(2014-11-19):
节约是浪费的开始。顶这句。。。。。

网友:
小机可以,大的果断无刷。

网友:
我只想說 很多人都記住了無刷雲台但是忘記了他的重量。。我和樓主的雲台一樣是舵機的 不過我的舵機比樓主的反應速度快多了。。主要四軸飛 fpv 時候在上面放見識攝像頭的。。效果雖然和無刷比還是有差別。但是 FPV 的正常飛行。。開了定稿模式 就和開車一樣啊。。哈哈 連我媽都能 開這玩了。。。至於錄像的。。還是上好點的雲台吧。。。。用途不同啦。。這個當監視器穩定和 天線 垂直保證設備很好用的。。永遠垂直的天線 那效果 剛剛的。。。

网友G:
舵机插在apm哪个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舵机插在apm哪个通道啊

网友:
请教一下,用舵机云台,云台的俯仰角度能达到多少,一般遥控器能控制的舵机角度只有60度,是不是这个云台只能俯仰60度

网友H(2015-07-21):
楼主你好 想向你请教一下:
我用三个数码舵机搞了个小的三轴云台,把三个舵机的信号线分别插在APM2.6自稳云台控制专用的 9、10、11 上,舵机单独供电,但发现无论在地面站的云台界面调整,还是调换三个舵机在 9、10、11 的位置都会出错,不能做到三轴对应,要么就是俯仰控横滚,要么就是横滚舵机在俯仰和横滚均有动作,Z轴舵机则经常无动作,偶尔出现一、二次左右极限动作。
到底是啥原因呢?把舵机直接插在接收机上检验一切正常
还有
如何做到APM三轴舵机云台自稳并可由遥控器通道控制的呢?
若舵机信号线插APM可实现三轴自稳,但怎么实现遥控器控制呢?
若舵机信号线插遥控接收机可实现遥控器控制,但如何实现APM的三轴自稳呢?
找了中文APM网站资料,但没有详细说明

能否把你安装两轴云台的方法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 想向你请教一下:
我用三个数码舵机搞了个小的三轴云台,把三个舵机的信号线分别插在APM2.6自稳 ...

网友I:
主要是响应延迟,反应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响应延迟,反应太慢

调小角度就快,大角度就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调小角度就快,大角度就慢

楼主,我有一个设想。

如果我用一个2轴无刷云台架子,2个无刷电机,2个无刷电调,然后把2个无刷电调的信号线接入APM的舵机云台控制通道,是不是一样可以实现自稳云台功能,而不需要另外买个控制板了呢?是否这样做出来的,也算无刷云台了哈。

网友:
这个问题也就是说:APM,NAZA,CC3D可以不可以代替无刷云台的控制板?如果可以替代,效果差距有多大?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我去继续捣鼓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我有一个设想。

如果我用一个2轴无刷云台架子,2个无刷电机,2个无刷电调,然后把2个无刷电调的 ...

应该实现不了,能搞早就有人搞了,也不需要开发无刷云台控制板了。为什么不能搞很简单,舵机是比例的有齿轮有极限的给个PW信号就按照信号的大小按一定比例范围去动。无刷电机实际是无限可以转的,所以需要至少两个力保持需要的平衡,就需要单独的控制板来驱动。

网友K:
很关注其果冻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关注其果冻效果怎么样

舵机云台对云台架强度和虚位要求高,我的算是失败,云台架不行,现在转战无刷云台省事

网友H:
楼主 我捣鼓到现在只弄好了俯仰和横滚两轴自稳,但在地面站设置俯仰轴(RC10)的输入通道为rc6时俯仰轴舵机就狂抖,用遥控的第六通道旋钮也无法正确控制俯仰角度,一动旋钮舵机就上下大范围不规则抖动,不动遥控旋钮时舵机小范围抖动。
另外方向轴(Z轴)死活弄不了,在地面站勾选“平移”通道为rc9后舵机没有任何反映,当在其旁边的“稳定平移”小白框里一打勾整个云台就乱套了,俯仰时横滚舵机动,横滚时俯仰舵机动,而且方向也反了,多方调试也不得其所,万望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我捣鼓到现在只弄好了俯仰和横滚两轴自稳,但在地面站设置俯仰轴(RC10)的输入通道为rc6时俯仰轴舵机 ...

舵机单独供电,至于设置按照帖子来就行,应该不输出现乱斗,除非飞控云台增稳输出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单独供电,至于设置按照帖子来就行,应该不输出现乱斗,除非飞控云台增稳输出信号有问题

谢谢楼主的回复!我是舵机单独供电的,看来我的APM要寄回雷家了,唉!

网友L(2015-11-30):
楼主 舵机接APM需要单独供电 请问你是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舵机接APM需要单独供电 请问你是怎么弄的

5V BEC

网友M(2016-05-20):
请问LZ,我连接了舵机云台也按照APM云台设置了,怎么云台没有动作是否我接线有问题,请LZ赐教,谢在先!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LZ,我连接了舵机云台也按照APM云台设置了,怎么云台没有动作是否我接线有问题,请LZ赐教,谢在先!

看你的接线啊,舵机单独供电,云台信号线插A9-A11,然后地面站设置

网友M:
引用 楼主:
看你的接线啊,舵机单独供电,云台信号线插A9-A11,然后地面站设置

您好,谢谢回复。我单独给了舵机供电,舵机采用了银燕舵机。舵机输入连接在从USB端口 向左数345排如图画圈所示,apm飞控也按照您所示的题头图设置的但是无论怎样舵机都没有动作,无论是解锁后还是解锁前就是刚上电也没用动作,不知还需要怎么设置,还请LZ详细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您好,谢谢回复。我单独给了舵机供电,舵机采用了银燕舵机。舵机输入连接在从USB端口向左数345排如图画圈 ...

舵机单独接接收机看能不能控制有没有反应,确定多极好的,再检查连线和设置,记得地面站增稳要选,插在A9就要选RC9 A10对应RC10,控制通道再单独映射接收机相应的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单独接接收机看能不能控制有没有反应,确定多极好的,再检查连线和设置,记得地面站增稳要选,插在A9 ...

舵机试过无问题,增稳也挑勾了,舵机电源单独连接bec正极,舵机只连接A9和A10的地线(-)和信号线(s)。原先以为apm飞控有问题,换了一个飞控,还是如此,是否还需要其他设置,我也重新烧写了固件,还是不行。谢谢回复!

网友M:
引用 楼主:
舵机单独接接收机看能不能控制有没有反应,确定多极好的,再检查连线和设置,记得地面站增稳要选,插在A9 ...

谢谢回复,我测试了舵机是好的,也重新烧写了固件,增稳也挑勾了,舵机只是连接了A9和A10的(-)和(s),我也更换了apm飞控,问题依旧,是否还需要其他设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回复,我测试了舵机是好的,也重新烧写了固件,增稳也挑勾了,舵机只是连接了A9和A10的(-)和(s) ...

其他设置不需要了,APM接上舵机选增稳就可以用的,通过飞控的陀螺仪来增稳的,有条件换个飞控看看,有可能你的A9没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设置不需要了,APM接上舵机选增稳就可以用的,通过飞控的陀螺仪来增稳的,有条件换个飞控看看,有可 ...

谢谢了,我再试试。

网友(2016-10-18):
节约是浪费的开始,这句话很对,我也在折腾无刷云台,但是只是用来拍照的,视频的话无刷是无法胜任的。

网友:
不过看楼主的云台效果,超出我预期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