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能通过电调给apm供电,但电调不报电池

楼主(2014-03-25):
把apm直连接收机之后,单个电调进行油门行程校准没有问题,电调也会报报声音,电机也会转。
但把电调的信号线连到apm的output端上时,apm能通过电调的bec供电,但是电调就是不叫。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这是我的视频,视频上使用的是电源模块。

网友:
你单电调测试时(油门放在最低点),上电会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视频,视频上使用的是电源模块。

APM买回来之后,重刷过固件没?

网友B:
APM内遥控器校准一次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买回来之后,重刷过固件没?

刷过的,曾经试飞成功过,最近一次试飞的时候飞行器倾斜的厉害,然后拔掉电池重插的时候电调就不叫了

网友C:
與另一軸交換一下电调和馬达试试,, 看看是否电调报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與另一軸交換一下电调和馬达试试,, 看看是否电调报销了....

他不是有一个电调好的吗?看样子是你的APM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不是有一个电调好的吗?看样子是你的APM挂了。

APM可以和mission player 正常连接,应该没有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内遥控器校准一次试试呢

试过了,罗盘、水平以及遥控器都校准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不是有一个电调好的吗?看样子是你的APM挂了。

怎么确定是APM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确定是APM的问题?

寄给我,帮你玩几天

楼主:
解决了,昨晚重刷了一下apm固件就能报电池了,之前这么尝试没有成功应该是忽略了一些操作上的细节。在这里也算给广大朋友提个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给我,帮你玩几天

谢谢老师,重新刷了一下固件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昨晚重刷了一下apm固件就能报电池了,之前这么尝试没有成功应该是忽略了一些操作上的细节。在这里 ...

什么細节?请LZ也分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重新刷了一下固件解决了

本来就在猜想,你应该是固件没正确刷进去。

网友(2014-09-02):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在猜想,你应该是固件没正确刷进去。

请教一下,老师,我现在遇见问题是,apm接电脑能解锁,但是单独电调供电的时候却不能解锁,后来量了一下电压,接收机出电压才4.1v。而我接usb接口的时候电压是5v正常能接受,这是什么问题?板子供电问题?还是怎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