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力 云台 图传 鹰眼降压 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4-03-25):
现有 动力4s供电,
图传
、
云台
3s供电, 鹰眼5v降压供电 ,请教各位前辈 这些用电设备该如何供电效率高 又不会有干扰

网友A:
我是全部挂在一起,加了个大电容。不行的话,再逐个分开试试看。

网友B:
听魔友说用DCDC模块,买了一块专供图传、云台,结果上天后云台俯仰不稳定,图传信号在50米也不稳定,黑屏太多,现在还是用云台和动力一起,发射单独3S供电,稳定900米不黑屏。

楼主:
看来图传是要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