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把用VBAR的450机机尾巴调得很刚健

楼主(2014-03-25):
我450用的是VBAR,最近始终觉得尾巴时不时间断性的小金鱼,随便怎么调都没用,震动正常。桨也是用的比较好的桨,尾舵机KST515。请高手赐教

楼主:
怀念MB的尾巴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尾浆夹里面轴承问题,有试过这样子怎么调都有问题,后面拆尾浆夹才发现里面小轴承烂了,用手转顺滑,高速转起来就未必了,所以有必要拆开看看

网友B:
初步断定是机械问题

网友:
首先彻底排除机械问题,再然后排除感度问题。之后可以考虑是舵机用久了,换个舵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尾浆夹里面轴承问题,有试过这样子怎么调都有问题,后面拆尾浆夹才发现里面小轴承烂了,用手转顺 ...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断定是机械问题

具体表现在什么位置的机械故障呢?尾桨夹是冰人,尾桨是KBDD,我新的冰人450都是这样

网友C:
我用的山寨V8也是这个同题,把球头扣往内移一孔,即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山寨V8也是这个同题,把球头扣往内移一孔,即解决。

那我要换臂咯,我用的是圆盘那种

网友D:
v8的尾巴本来就不刚硬 ,pro 的可增加点 a、b 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v8的尾巴本来就不刚硬 ,pro 的可增加点 a、b 增益

哎~~!为什么每个三轴都是不同的感受呢?难道就没有取长补短的三轴嘛。有MB的尾巴。VBAR的柔和。那就真的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