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监控屏、菱形天线、一体化终极改装,有细节图。

楼主(2014-03-25):
这种把屏安装在遥控器挂带上面 中心非常好挂着很舒服那种屏安装在遥控器支架上 中心偏前很多 即使用中心调节器也不行,很不舒服。
这个改装参考a_wen 改装方式。
我只是把菱形极化天线集成到遮光罩里面去了,反射板在遮光罩里面。

网友A:
这个屏幕支架稳么?我用飞越那个总觉得不太稳.可能因为屏幕太重了

网友:
支持改造,自主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幕支架稳么?我用飞越那个总觉得不太稳.可能因为屏幕太重了

挂带挂在屏上的,对遥控器没有压力,看图,动手人力好的都可以改装像这样的。菱形极化天线 750M图无干扰。

网友B:
这样重心会比显示器放上面低些,用着舒服。就是不会影响动摇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重心会比显示器放上面低些,用着舒服。就是不会影响动摇杆吧?

我做的高度可调的 ,你自己做的话 可以按照自己手指长度设定高度。

网友C:
那个支架是什么材料的,我手里有一个监控用的那个小支架,但是感觉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支架是什么材料的,我手里有一个监控用的那个小支架,但是感觉有点重

碳板 二根,加一根粗螺丝(可以旋到屏上的),我的那根, 一头是个球形的 我磨成扁的,打个孔,就可以的

网友:
我那个是金属的,挺重的,看来得改造一下了

网友D:
遮光罩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遮光罩用什么材料做的?

屏带的

网友:
不喜欢把屏幕挂在脖子上,还是喜欢用三脚架

网友:
支架有创意,学习

网友:
你的菱形天线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