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咳嗽,好盈电调不兼容接收机吗?(已解决)

楼主(2014-03-25):
以前买的奔腾40A电调,配3s2200mah,13x6.5,900多kv电机,一直正常使用。最近换上4s电池,700多kv电机,r2006gs接收,问题来了,推大油门电机咳嗽严重,力道不稳。检查接收机、电机、进角、行程、低压保护都正常,只有换上3s或另一种接收机该咳嗽现象才能消失,由此感觉这两接收机可能有不同,测量发现r2006gs的控制信号是75hz,而另一个接收机的控制信号是50hz,目前非常怀疑该电调在4s电池、大输出环境下不兼容75hz控制信号的接收机。元芳,你怎么看?

楼主:
买了别的电调了,使用正常。

网友A:
4s有点过载电调自动保护

楼主(2014-04-26):
引用 网友A:
4s有点过载电调自动保护

3s、4s下用其它接收机都是好的。以前没检查清楚,最近用它飞3s动力的30E发现也有点咳,没4s那么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3s、4s下用其它接收机都是好的。以前没检查清楚,最近用它飞3s动力的30E发现也有点咳,没4s那么严重。

怎么解决的?

楼主:
王哥呀,解决就是换了个其它牌的电调配R2006GS。把奔腾闲着,有机会用的时候再用。

网友B:
不明白,我的涵道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换电调就好了,还是电调的兼容问题

网友:
奔腾不是CPU吗

网友(2014-06-29):
我的电调也是 ,30a以下的居多,有的没有自检,有的咳嗽

网友(2014-07-29):
中特威蜘蛛电调都上6S了。 前阵子蜘蛛电调也堵转,现在升级V2版了,所有老版堵转的都可以免费换新, 瞬间高大上,负责任的厂家就应该这样。

网友:
直流电机有个特点,电压越高,转速越高,当提高电调的供电电压时,在相应的油门情况下,电机的转速要高于原较低电压时的转速,这意味着电机换相的时间间隔变小了,这时就带来的一个问题:MCU或过零检测电路无法有效地检测到过零点。
如果电调是用ADC方式检测过零点,那留给MCU处理数据及换相的时间减少了,这时需要更高的ADC转换速率,以及速度更高的MCU,但这还不足以有效地检测到过零点,因为PWM频率还不够高,因此还需要MCU输出足够高的PWM频率,如果这些条件都不满足,那电机就会出现咳嗽、堵转,电流突增等现象。
如果使用比较器构成的过零检测电路来检测过零点,那为保证足够的电机启动成功率及中低转速性能,通常会用RC滤波电路,当电机转速提高时,由于相位差,导致检测到的过零点滞后于真实的过零点,这时电机就会出现咳嗽、堵转,电流突增等现象。

这些原因通常也是电调说明书上写的“禁止电机空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