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舵机问题

楼主(2014-03-25):
        12v 5200mA锂电,接高压电调,电调接接收3通道,富斯6通。接1个MG995舵机正常,接2个或者3个的话,一开电调(遥控已开),舵机便会不受控地来回摆动(舵机抖动?),有时候2、3秒就静止,有时候会10秒左右才静止,或者关掉遥控再开才能静止。接4个的话,无论怎么调式舵机都会一直摆动不受控制。      问题1:是不是电调供电不稳定的原因造成的呢?手头没有接收机专用电池或稳压模块试验不能证实。
      问题2:MG995舵机对电压和电流的要求高吗?舵机在使用过程中不受控地摆动很常见吗?该怎么处理?用电表测定舵机摆动的时候接收器的电压在5.9v左右。

      问题3:4个动机中有一个是360度舵机,这个舵机只要一接2或者3通道,就会不停的朝一个方向转动。是什么原因?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装载机动态改装,刚刚入坑,对电子设备不是很了解,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貌似是接收机太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接收机太次

接收机和遥控是买的时候配套的,如果是接收机太次,那该怎么办?问店家的技术员回复说是电调供电电流不稳,让单独接个接收机电池,现在身边没有单独电池,也没有干电池盒,没办法验证原因。

网友B:
八成是因为供电电流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成是因为供电电流跟不上~

希望是电流原因吧,回去测一下抖动的时候电流波动情况再说。不过话说我的电池可是5200mA的呀,按理说应该能带的动才对,难道是电调的供电线路不行吗

网友A:
电调供电一般是1安。供电不足出现在大扭力工作时。什么动作都没做就抖,可能是信号干扰,建议找个2.4g遥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供电一般是1安。供电不足出现在大扭力工作时。什么动作都没做就抖,可能是信号干扰,建议找个2.4g遥控 ...

我买的就是富斯2.4G6通遥控器,今天试了分别用手机直充电源5V,1.3A和4节5号干电池供电,均不能解决问题,看来很有可能是您说的接收系统或者遥控系统问题,已与卖家联系退货回去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