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无法进入 编程模式,求助。。

楼主(2014-03-25):
    天行者20A  CRIUS SE2.5板子,无法进入编程模式。按照电调说明书遥控器油门最高,给板子上电后,电机直接响3声就完了,没有进入编程的提示音。解锁后电机倒是可以转,想进去改下进角和电池类型都没法。以前用KK能进去修改,现在手上没有KK就郁闷了。   有啥办法能进入编程模式,求教大家 谢谢。

网友:
等高手指导!

网友A:
我擦了  难道是我落伍了 我一直是用电调直接接接收机调这些东西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电调进入编程模式只要接收机就够了,不需要飞控板。不过建议楼主把电调刷blheli固件,可以用电脑设置参数

网友B:
编程模式是用满油门的3通道模式 我不知道KK有没有一次调试4个电调的功能
建议你最好是自己一个一个的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模式是用满油门的3通道模式 我不知道KK有没有一次调试4个电调的功能
建议你最好是自己一个一个的调试
...

说错 MW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了  难道是我落伍了 我一直是用电调直接接接收机调这些东西

是的不用飞控能调了,去年刚拿到的时候调过一次,以后再也没用过。忘记咋弄了,。。。。      谢谢大家   支招。

网友:
相同一套设备 用dsm2接收就无法进入编程模式 换其他接收问题解决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