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主轴的头如何拆?貌似无路可走

楼主(2014-03-25):
那个四个螺丝的钢,被那铝卡住出不了,那钻要是用那U形的钳夹着两个小孔,扳后无法夹在那轴上了,,,,,,,,何解啊?

网友A:
你不会先把铝拆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先把铝拆下来啊

那铝拆不下了,用U形钳卡着铝,但钣手无从夹啊~~

网友:
夹轴上,可能是反丝

楼主:
轴上那个位被U钳挡住了,

网友A:
哪有这么厚的,直接上跟角磨机那种扳手,或者想法夹住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这么厚的,直接上跟角磨机那种扳手,或者想法夹住后面

额,紧得很,拆不了,不知里面是否有顶丝之类与轴顶着

网友B:
用小呆板手卡住轴,然后用样冲那样的小棍敲打凹坑,正牙的。

网友C:
那个,有螺丝胶的,要用点蛮力才行,那扳手磨薄了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呆板手卡住轴,然后用样冲那样的小棍敲打凹坑,正牙的。

我 也觉得是正牙的 太紧了,转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有螺丝胶的,要用点蛮力才行,那扳手磨薄了可以

唉~那两个小孔都变形了,还没转动~~好像牙有15MM长~~顶着轴承面

网友:
夹住轴承端的轴,然后用扳手卸中间的紧固螺栓,好像是反丝的,总之不好拆,实在不行甩过来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 也觉得是正牙的 太紧了,转不动

点些机油进去,几天后静心闲气啦再来拆,打的时候要果断。

网友:
我拆过,拿热风枪吹烫,一拧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