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知识储备。

楼主(2014-03-25):
模型燃油发动机油针的调整
信息来源:(转载)

首先,很多朋友会问:你的发动机油针开多少圈?——其实这是一个错误,模型车的发动机的油针是没有一个\"标准\"的位置的,燃料牌子不同、当时的温度/湿度不同,油针的设置都未必一样。
  如果非要一个经验值,好吧,主油针顺时针关到头以后,逆时针开3.5到4圈,副油针顺时针关到头以后,逆时针开2.5到3圈。这个经验值未必适用你,但是如果实在没把握,就设成这样看看吧.......
  认识油针:
  油针的作用以一句话概括:低速油针(副油针)负责车由静止到加速的反应,越拧进去提速越快;高速油针(主油针)负责车的最高速度,越拧进去极速越快;怠速螺丝负责车的怠速,越拧进去怠速越高。
  湿度油针主要影响到油门线性,与低速油针又有相关,新手不要动它.

油针的调整方法如下:
  1、温度准备和粗调:
  确保油针在出厂状态,如果已经调乱了,就把主油针顺时针关到头以后,逆时针开到4.5圈,副油针顺时针关到头以后,逆时针开3.5圈:)
  把车子启动后,让车子离空,这时候稍微加大油门,让发动机运行到足够的工作温度(大约需要15-25秒)
  待发动机温度达到工作需要后,开始进行调教。
  2、主油针粗调:
  猛催几下油门(气阀全开),听声音,如果油门全开的时候,发动机声音很尖、发干,好象有力量但上不去的感觉,请你把主油针放大(逆时针-富油)
  把油针一圈看成60分钟,每次调教的幅度为5分钟,调教到直至油门全开的时候,发动机在最高速时,声音有力而不太尖。
  3、主油针细调——听音辨位:
  良好设定的发动机,声音是完全听你的手指指挥的,不会你手指已经动了,它还在坚持自己的声音
  请你再把油门全开,然后马上回到怠速位置,听发动机的声音。
  声音应该是这样的:音调在高速的时候是很高的,当马上回到怠速时候,是沉稳的很连贯的,绝对没有任何的\"音调分级\"
  高速回到怠速的时候,正常的音调是:wowowowowo.....dadadada
  高速回到怠速的时候,不正确的音调:wowowowowo.....ooooo........dadadada
  上面怠速阶段橙色的\"o\",表示\"音调\"在高速降落到\"怠速\"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听手指指挥的音调,这个音调就是“追油”的象征。
  “追油”简单的说就是发动机由高速到怠速的过程中,油量供应不足——所以我们听到发动机的音调不连贯,中间好象有一个不肯降速的音调,甚至发动机持续高速下不来.......
  遇到“追油”我们就要把主油针放大一些(逆时针-富油),直至符合正常音调,没有任何不听手指指挥的中间音调。
  主油针的调教宗旨就是将发动机油针收小(顺时针)到接近“追油”的地步(那已经是发动机的极限),尽量压榨发动机每一份动力和速度
  4、设定怠速
  首先把空滤拿开,把遥控的油门控制推到刹车的状态,气门间隙应该是1毫米,如果不是,请调节怠速螺丝。
  接下来不要碰遥控的油门,让舵机回复怠速状态,观察气门间隙,应该还是1毫米左右。如果不是,请调节遥控器的舵机中点位置。
  把油门全开后,马上回到怠速,要是发动机立刻熄火,请把怠速加大(怠速螺丝顺时针为加大怠速)。
  怠速的气门间隙一般不会大于1毫米太多。如果你的气门间隙已经远大于1毫米,发动机却还是很不稳定容易死火,那就要检查火头、或者看看是否燃料质量有问题了。如果怠速过高(车轮开始转动,或者怠速音调高),请你适当减小怠速,否则持续时间一长,离合器很可能烧毁。
  5、副油针的调整:
  副油针又叫低速油针,顾名思义它主管的是低速状态下发动机的状态。想玩抬头的朋友就要注意低速油针的调节了:)
  把油门全开,然后回到怠速,听怠速时候的音调,过于低沉(好象有痰在喉咙一样),而且当你突然加速的时候油门反应有\"迟钝\"的感觉,请你把副油针减小(顺时针),直至调教到油门的反应迅速,加速线性没有\"延迟\"感觉就可以了。把副油针收小是会使到起步更快,但是过小的话,一样会有追油情况出现,一旦在调教小油针的时候,出现追油,你可以把副油针放大(逆时针)。
  比较简单而实际的副油针调节办法是:把副油针关死以后开到3.5圈左右,然后着车,短促地猛加油看车启动快不快,不快的话就5分钟5分钟地收小副油针,直到车辆由静止加速最有力为止(可别一味追求暴力导致出现“追油”哦)。
  6、跑动状态下的整体微调:
  静止状态下调节完毕后,你还需要在赛道上细致的调教主油针。
  先把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在赛道高速的行走几圈,看看是否达到足够的速度。
  你可以每测试一次最高速度就收小一次主油针(顺时针-每次调教“3分钟”的幅度),然后再次行走1-2圈,再次调教——直至引擎发挥出理想速度,并且没有出现过热的情况。
  检查发动机的温度,比较专业的办法是使用模型专用的红外测温仪:
  当然也有简单而便宜的检查引擎温度方法:在引擎散热顶上滴一点水——如果水点在3-5秒内蒸发是正常现象,如水点立即蒸发掉,这样便是过热,请马上将主油针调大5分钟转(逆时针方向),然后行走几圈,再次检查引擎温度是否回复正常状态......否则很危险哦......
  当然,用水滴的方法一般只适合有经验的老手,我没见过第一次摸发动机的新手能正确使用水滴法的,所以如果你是崭新的新手,还是买温度计吧:)
  在适当的引擎调教后,引擎应该是在最高速时产生强烈的高频声音,及应该从排气管口排出明显稀薄的烟。
  几种容易引起新手忧虑的正常现象:
  1、发动机转起来间歇性有些金属碰撞的声音:别理它,一般是离合和齿轮的声音,当听不见好了
  2、发动机一加油就死火:一般是副油针太富油了,收一点副油针就好了
  3、怠速运转几分钟以后,一碰就死火:很正常,因为怠速情况下排油不畅,只要缓慢加大油门,高速运转喷出发动机内的积油即可
  4、收油的时候发动机转速不下来,好象在唱歌吊嗓子:看看是不是贫油了?
  5、一刹车就死火:请确定刹车的情况下,是否风门保持有1MM左右的间隙。如果风门关死了当然会熄火,如果风门太大了,离合器已经结合,刹车等于硬把发动机停住,当然也会熄火。
  6、发动机热得手不能摸:发动机是本来就应该热得手都不能摸的。
  7、根本启动不着:
  你的点火器有电吗?——把火头拧下来接上点火器,火头应该很亮才对,如果不够亮,充电吧!
  油进到化油器了吗?——观察一下油是不是已经油油箱抵达化油器了吗?如果没有,启动的时候堵一下排气管启动一下看看。
  确定油没有过多淹湿了火头吗?——拆下火头,空拉几下发动机(电启动就空转几下),可以喷出多余的燃料,避免燃料过多淹湿火头。
  电启动器电量够吗?手拉方法正确吗?——如果启动速度不够,或者手拉方法不对,也会造成困扰,看看我们的手拉录象,学习一下手法吧.....
  8、发动机很紧,转不动:
  一般是发动机里面积油太多了,拆掉火头空拉几次,把积油排出即可,千万不要硬来!!否则会损坏手拉/电启动,甚至对发动机造成伤害的(比如损坏后盖、损坏后盖齿、损坏单向轴承等等,甚至最严重的我们见过硬来而把连杆和曲轴弄坏的!)。
  如果排出积油后还紧(一般新引擎就会这样),可以把火头拧松一点,让发动机稍微有点漏气,这样就不会那么紧,这样来启动发动机就不会给其他部件造成损害:)
  最后忠告:
  1、新手最好让老手在旁教导一下(当然实在找不到人教也没办法拉,呵呵)
  2、太富油或者太贫油对发动机都不好,别以为富油就是保护发动机,监测发动机温度和不要太暴力摧残它最重要:)
  3、很多新手对于自己犯的错误非常在意,有时恐怕都心疼得睡不好觉,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发动机没那么娇贵,而且模型车就是个玩具,别把它太当回事——调教那短短的时间,只要别太暴力去摧残,发动机不会有太大伤害的,放心好了,等你玩车时间长了,就明白自己的很多担心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楼主:
航空模型分类
信息来源:(转载)

  各锦标赛每两年举行 1次。此外,还有欧洲锦标赛和各国公开赛。世界锦标赛和重大国际比赛通常采用每项由 3名(或3组)运动员参加单项团体和个人比赛的办法,对获得前 3名的选手给予奖励。航空模型运动不同于一般运动项目,它必须用自己制作(装配)的航空模型参加竞赛,因此  航空模型运动
它不仅是一项单纯的竞技运动,而且包含着丰富的工程技术理论和制作内容。航空模型的竞赛,有下述4类:
自由飞行类
  (F1) 模型飞机在起飞后的全部飞行过程中,放飞者与模型没有直接或间接的物质联系,它的飞行姿态、轨迹,完全是由预先对它各个部位的调整而决定的。模型飞机在空中飞行没有任何约束,因此称为自由飞行。按动力装置和飞行方式,自由飞行类航空模型又分为下列4种:①国际级牵引模型滑翔机(F1A)。一种没有任何推进装置的模型滑翔机,它是靠运动员用一条50米长的牵引线,像放风筝一样把模型牵引到空中,模型升到一定高度脱钩后,便在空中自由滑翔(翱翔)。由于这种模型的起飞是采用牵引的办法,故称为牵引模型滑翔机(图1)。它是比赛留空时间的。比赛时,每名运动员要进行7轮次正式飞行。每次飞行的最大测定时间为180秒,超过最大测定时间的飞行不予计  航空模型运动
分。计时是从牵引线脱离模型时开始至着陆时停止。比赛成绩以7轮飞行的累计得分排列名次。如有2名以上的运动员7轮比赛全部获得满分(总成绩为1260秒),则需在第 7轮比赛结束后进行决赛,决赛时每轮飞行的最大测定时间应比前一轮的最大测定时间增加1分钟(即第8轮比赛为4分钟,第 9轮比赛为 5分钟,依此类推)。②国际级橡筋模型飞机(F1B)。 靠装在模型上一束(重40克)扭紧的橡筋束或其他延伸弹性的物体,来驱动螺旋桨产生推力,使模型升空后转入滑翔(翱翔),因而称为橡筋模型飞机,国外也称之为延伸式动力模型飞机(图2)。比赛时,除计时是从模型飞机出手时开始外,其他比赛方法同F1A。 ③国际级自由飞模型飞机(F1C)。以气缸容积在2.5毫升以下的活塞发动机为动力,驱动螺旋桨产生推力,把模型飞机拉(推)到空中,而后转入自由滑翔(翱翔)的模型飞机。国际上称之为活塞发动机模型飞机(中国惯称为自由飞模型飞机)。它的比赛方法除限制发动机工作时间不得超过7秒钟外,其他同F1B(图3)。④国际级室内模型飞机(F1D) 。航模项目中一种最轻的在室内进行比赛的模型飞机。它是以扭紧的橡筋束或其他延伸弹性物体为动力比赛留空时间的。比赛时,允许运动员放飞6次,取其中2次最好的成绩之和为比赛成绩。运动员为了适应室内比赛把模型飞机做得很轻。但规则规定,模型飞机装橡筋束前的重量不得少于1克。

楼主:
航空模型运动简介
信息来源:(转载)

航空模型是一种有尺寸和重量限制的雏型航空器。航空模型运动是以放飞、操纵自制的航空模型进行竞赛和创纪录飞行的一项航空运动。这项运动有助于培养人们对航空事业的兴趣,普及航空知识和技术,培养航空人材,发展智力,增进身体健康。

楼主:
航空模型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信息来源:(转载)
--------------------------------------------------------------------------------

  在人类航空发展史上,航空模型曾起过重要作用。早在滑翔机、飞机发明之前,探索人类飞行的先驱者们,就模仿鸟类飞行特征,尝试制造简单的飞行器。传说中国春秋时代,鲁国巧匠公输子(鲁班)曾创造能飞的木鹊。近代,在世界航空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不少人都曾利用航空模型进行探索和试验。   传说中国春秋时代,鲁国巧匠公输班曾制造能飞的木鹊。近代,不少人利用航空模型进行探索与试验。1903年世界上第一架有人驾驶飞机出现后,航空模型运动逐渐开展起来。20年代,美
、英、法、苏等国普遍开展了航空模型运动。自1926年起,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每年举办国际航空模型比赛。初时仅有橡皮筋动力模型飞机参赛,以留空时间长短决定胜负。50年代后,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对竞赛方法和内容进行了重大改革,分别设定了比赛项目和纪录项目。1920年中国赴美留学生桂铭新在美国举办的航空模型比赛中获第一名。1940年在香港举办了中国首次航空模型比赛。1949年后,中国航空模型运动迅速发展,从1956年起,每年举办全国性比赛。1959年中国运动员王塨首次打破航空模型世界纪录。此后中国运动员多次打破世界纪录,并多次在世界性航空模型比赛中创造优异成绩。   航空模型按惯例分别举行自由飞行、线操纵飞行、无线电遥控特技、无线电遥控模型滑翔机、像真模型和室内模型等(含12个竞赛项目)世界锦标赛。各项锦标赛每两年举行一次。此外还设有纪录项目,竞赛各种航空模型的留空时间、飞行高度及各种速度、距离等项目的绝对飞行成绩。各国还为青少年设置初级竞赛项目。航空模型运动必须使用自己制作(装配)的模型参加竞赛,因此不仅是一项单纯的竞技运动,而且包含丰富的工程技术理论和制作内容。

楼主:
航空模型运动在我国的发展
信息来源:(转载)
--------------------------------------------------------------------------------
  中国的航空模型运动也有较久的历史。1920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桂铭新研究制造的航空模型,在美国航空协会举办的一次比赛中,以飞行高度 400米、留空时间68秒的成绩获得第 1名。1940 年 10月27日,香港《大公报》和其他几个教育文化团体,在香港联合举办了中国首次航模比赛。从1941年起,中国西南地区成都、重庆等地的一些航空模型爱好者,也开始进行航空模型的展览、表演和比赛。1947年,在南京小营广场举行过有南京、上海、香港、重庆、广州、北 京、长春、沈阳、汉口、兰州等城市参加的航空模型比赛。1948年,在南京又举行了一次航空模型比赛。   1949年以后,航空模型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56年, 开展活动的城市已发展到近百个。 有29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地方航空模型俱乐部,负责指导本省、市、自治区的航模运动。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后改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先后举办了 7期全国性的航空模型专职干部和教练员训练班。还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了各种型号、规格的航空模型发动机、木片、木条及遥控设备等专用器材,出版了20多种航模书籍。   从1956年起,中国每年都举办全国性的比赛,项目逐渐增加,运动成绩不断提高。1959年4月6日,王塨以22′27″的成绩首次打破了活塞式发动机模型直升机留空时间的世界纪录。在1959年举行的第1届全国运动会上,线操纵圆周竞速的成绩达到了241.6公里/小时,超过了当时世界冠军美国选手创造的 227公里/小时的成绩。1959~1980年,中国先后有郭浩洲、陶考德、江育林、甘彦龙、何伟雄、旷天金、尹承伯、薛民献、王永利、董大为、戚德星、陶德荣、陈志健、叶家锭、俞宜震、余灼志、李育廉、李德泉、杨洪杰、洪伟、董志斌、张家鼎、高勤飞、王塨、张涪生、孙景桥、敖维驯、崔仁智、刘立天、陈寿祥、王永熙、赵嘉祯、黄永良、刘嘉军、朱传高、孙毅、胡正中、陈太平、郇心祯、沈卜洲、朱耀周等41人38次打破了世界纪录。直到1980年底还保持6项世界纪录。

楼主:
第三节  检查校正和手掷试飞
    一、检查校正
    一架模型飞机制作装配完毕后都应进行检查和必要的校正。检查的内容是模型的几何尺寸和重心位置。检查的方法一般为目测,为更精确起见,有些项目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测量。
    目测法是从三视图的三个方向观察模型的几何尺寸是否准确。正视方向主要看机翼两边上反角是否相等;机翼有无扭曲;尾翼是否偏斜或扭曲。侧视方向主要看机翼和水平尾翼的安装角和它们的安装角差;拉力线上下倾角。俯视方向主要看垂直尾翼有无偏斜;拉力线左右倾角情况;机翼、水平尾翼是否偏斜。
    小模型一般用支点法检查重心,选一点支撑模型,当模型平稳时,该支点就是重心的位置。
    检查中如发现重大误差,应在试飞前纠正。如误差较小,可以暂不纠正,但应心中有数,在试飞中进一步观察。
    二、手掷试飞
    手掷试飞的目的是观察和调整滑翔性能。方法是右手执机身(模型重心部位),高举过头,模型保持平正,机头向前正对风向下倾10度左右,沿机身方向以适当的速度将模型直线掷出,模型进入单独滑翔飞行状态。手掷方法要多次练习,要注意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方法,比较普遍的毛病有:模型左右倾斜或机头上仰;出手不是从后向前的直线,而是绕臂根划弧线;出手方向不是沿机身向前,而是向上抛掷;出手速度太大或太小。
    出手后如模型直线小角度平稳滑翔属正常飞行,稍有转弯也属正常状态。遇有下列不正常的飞行姿态, 就应进行调整,使模型达到正常的滑翔状态
1、波状飞行:滑翔轨迹起伏如波浪。一般称之为“头轻”即重心太靠后。这种说法虽正确但不够全面。实际上一切抬头力矩过大或低头力矩过小造成的迎角过大都会造成波状飞行。调整的方法有:a、推杆(升降调整片下扳);b、重心前移(机头配重);c、减小机翼安装角;d、加大水平尾翼安装角(作用同推杆)。
    2、俯冲:模型大角度下冲。一般叫“头重”,这种说法也不够全面。一切抬头力矩过小,低头力矩过大造成的迎角过小都会造成模型俯冲。调整的方法有:a、拉杆(升降调整片上翘);b、重心后移(减少机头配重);c、加大机翼安装角;d、减小水平尾翼安装角(作用同拉杆)。
    3、急转下冲:模型向左(或向右)急转弯下冲。原因是方向力矩不平衡或横侧力矩不平衡。具体原因多为机翼扭曲造成的左右升力不等或垂直尾翼纵向偏转形成的方向偏转力矩。机身左右弯曲的后果与垂直尾偏转相同,也可能造成急转下冲。调整的方法有:a、向转弯反向扳方向调整片(蹬舵);b、修正机翼扭曲(相当于压杆操纵副翼)。
    飞机或高级模型飞机的操纵其原理和调整模型相同,都是改变力矩平衡状态。初级模型一般没有这些舵面,只好用改变这些空气动力面形态的方法来达到调整的目的,方法有三种:
    a、加温定形:把需要调整的部位用手扳到一定角度同时加温(哈气、吹热风、烘烤等),停留一定时间使之变形。这种方法适用于纸、吹塑纸、木片部件。一般扳动角度越犬,温度越高,保持时间越长调整变形越多。
    b、收缩变形:在需要调整的翼面的一面刷适当浓度的透布油,这一面将随透布油固化而收缩使翼面交形。
    c、型架定形。将翼面按调整要求在型架上固定达到改变形态的目的。一般配合使用加温或刷涂料。这种方法适用于构架式的翼面的调整。

第一种方式成绩较低,但容易掌握,成功率高。后两种方式飞行距离远,但放飞、调整技术难度大、成功率较低。因为(a)方向偏差和飞行距离成正比,增大飞行距离后模型飞出边线机率增加(飞出边线后成绩无效);(b)前冲特别是爬升前冲容易使模型失速下冲或改变航向飞出边线。因此,为了取得好的成绩,就需要了解更多的飞行调整知识,提高体能,熟练地应用投掷技巧。
    二、模型的调整
1、滑翔性能。滑翔性能是飞出较大直线距离的基础。调整时应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最大限度的减小阻力,模型表面要保持光滑,零部件采用流线形(也括配重),前后缘打磨为圆形,翼面平整不要扭曲等,减小阻力可以增大升阻比,即可以增大滑翔比。
    第二点是调整到有利迎角。迎角由升降调整片来控制。不同迎角模型的升阻比不同,有利迎角升阻比最大,同一高度的滑翔距离最远。正常滑翔后,还需微调升降调整片,找到一个最佳舵位。
    2、模型的配重。许多人有一种印象,似乎模型越重越飞不远。其实不然。模型的滑翔比和重量无关。另一方面,重量小模型的动能就小,克服阻力的能力就小,手掷距离反而小。轻飘飘的稻草扔不远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手掷直线距离项目的模型,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应适当增大重量,以加大模型的动能。
    3、机翼的刚性。手掷模型的初速较大,机翼承受弯曲力矩大,容易变形甚至颤振而影响飞行性能。为此,制作时要小心操作,不让翼面出现折痕。如刚性仍不足,就要适当加强。方法是在翼根和机身接合处抹胶水,也可在翼根部单面域双面贴加强务(如胶带纸)。
    4、直线飞行的调整
    a、理想的直线飞行是模型既没有方向不平衡力矩又没有横侧不平衡力矩,即垂直尾翼没有偏角(方向调整片中立位置),左右机翼完全对称(没有副翼作用)。这种情况不但阻力最小,而且能适应速度的变化。
    b、实际上模型一般总是转弯的,原因不外乎机翼不对称(多数情况是机翼扭曲),产生了滚传力矩,或是垂直尾翼有偏角产生了方向力矩。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查明原因“对症下药”,以达到接近理想的直线飞行。我们把这种调整方法叫做“直接调整法”。
    c、还有一种调整方法,例如由于机翼扭曲产生向左滚转的力矩,模型向左倾斜,升力向左的分力使模型左转弯。这种情况不直接纠正机翼的扭曲,而是给一点右舵,也可以使模型直飞。这种调整方法叫“间接调整法”。间接调整虽然也能实现直线飞行,但这种直线飞行是有缺陷的:一是增大了阻力,降低了滑翔性能;二是难于适应速度的变化,不少模型前一段基本上能保持直线,后一段转弯偏航,其原因多半是间接调整造成的。
因此,应尽量采用“直接调整法”,避免“间接调整法”。
    5、克服前冲失速的方法
    前面提到前冲和前冲爬升可以大幅度提高飞行成绩,但同时又存在失速下冲和失速转向的危险。因此克服前冲失速是提高成绩的关键。
    克服前冲失速的措施是提高俯仰安定性。具体做法是适当配重前移重心,同时相应加大机翼,水平尾翼的安装角差,以保持俯仰平衡。这样当模型前冲抬头机翼逐渐接近失速时,水平尾翼因按装角小尚未失速,水平尾翼仍有足够的低头力矩使模型转入滑翔。
    克服前冲失速的另一个办法是用较小的迎角飞行。事实证明,迎角越大越容易失速下冲,迎角越小越不容易进入失速下冲。
    失速转弯是机翼扭曲造成的,机翼扭曲时,必有一侧安装角交大(另一侧变小),接近失速时这一半机翼先失速,并使模型倾斜转弯。前面提到的间接调整的缺陷尤其表现在这种情况,所以机翼的扭曲必须彻底纠正。
    三、投掷技巧
    模型调好之后,决定飞行成绩完全取决于投掷技巧了。好的技巧能充分发挥模型的飞行性能,甚至可以弥补模型的某些缺陷。所以,并不是一投了事,要反复练习掌握要领:
    1、助跑、投掷的动作要协调,使模型保持平稳,忌 抖动和划圆弧。
    2、恰当的出手速度。出手速度不是固定不变的,不 同的调整状况,不同的飞行方式,不同的风速风向要求有不同的出手速度。争取做到随心所欲,准确无误。
    3、恰当的出手角度。一般自然滑翔方式出手应有一个很小的负角;水平前冲方式的出手角一般为零度(水平);爬升前冲方应有一个适当的正角(仰角)。
     4、出手点和出手方向:如果模型是完全直线飞行的,在无风情况下,运动员应在起飞线的中点向正前方出手,这样成功率最高。但事实上转弯的模型占绝大多数,侧风放飞的情况也占大多数。聪明的运动员善于利用出手点和出手方向的变化来修正由于侧风和模型转变引起的偏差。例如右转弯模型如果在起飞线正中放飞就可能从右方飞出边线,如果又碰上左侧风,情况就更严重。假如换一个方法——出手点选在起飞线左侧,出手方向有意识左偏。这样前半段模型可能在空中飞出左边线,而后半段可能绕回来在场内着陆,使成绩有效。
    5、风与投掷时机:风对飞行的影响有不利的一面,另外也有有利的方面。例如顺风能增大飞行距离;逆风则减小飞行距离,侧风有时加剧偏航,有时又减小偏航。风一般是阵性的,风速和风向在不断变化。要善于捕捉最佳出手时机。例如顺风时最好大风瞬间出手,逆风时在弱风瞬间出手。

网友(2014-12-16):
如此好贴岂能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