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t 求教

楼主(2014-03-25):
各位看官 小弟入了一加450 二手的 自己安装好后就拿去飞了 新手 一个 然后飞机就在原地打转 就是不起飞 然后 就炸了 副翼 主旋翼 完蛋了 倒cc的pm十字盘 最上面的
舵机
接1通 下面的接6通 后面的接2通 3通电调 45
陀螺仪
但就是不起飞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B:
看不太明白。螺距设置?陀螺仪正反向设置?各个舵机正反向设置?

网友C:
还是多潜水吧

网友D:
好多要学啊

网友E:
猛打转了还敢推油·比我当年勇敢多了。。。

网友F:
线没有接错,陀螺仪修正反了

网友G:
起飞得先检查修正方向对不对

网友H:
还要多学才行,
象你这样真的不是一下二下能说清

网友:
会不会尾桨装反了,我新手的时候试过

网友I:
太新了 游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