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 EVO+A2飞控用FUTABA 14SG遥控实现单人操控

楼主(2014-03-25):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S800 EVO+A2飞控+Z15云台用FUTABA 14SG遥控实现单人操控。我只需要实现手动俯仰功能就可以。希望得到高手指点。谢谢。

1.最好有连接示意图,FUTABA 14SG 7008SB接收机如何和A2连接实现单人控制飞机和云台手动俯仰。谢谢。

2.7008SB接收机如何实现14通道,需要另购买什么配件?

网友A:
接收机上除了连接飞控的通道,剩下的通道随便用一个连接云台的俯仰端口,设置一个旋钮给这个通道就可以了~

网友B:
7008*2 设置双SBUS   或传统12接收机!   或者1个60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上除了连接飞控的通道,剩下的通道随便用一个连接云台的俯仰端口,设置一个旋钮给这个通道就可以了~
...

A2不是就集成了接收机吗?直接对频就可以用啊。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将sbus之外的几个通道设置成8-12通道,默认的好像是1-7,和SBUS控制的那几个通道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8*2 设置双SBUS   或传统12接收机!   或者1个6014

不好意思,没明白你说的意思,你是说需要两个7008接收机??7008不是能扩展到14通道吗?不知道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能不能将sbus之外的几个通道设置成8-12通道,默认的好像是1-7,和SBUS控制的那几个通道重复

那重复的话,有什么用处啊??不是要买FUTABA 14通道接收机才可以吧??

网友D:
a2自带接收机,完全可以一人操作云台,即使用上收放脚架,云台还可以有3个通道可以用!

网友E:
一样的配置,不过直接用的A2的DR16接收机。
楼主看下A2说明书,很详细!
A2调参打开云台,设备上F2/F3输出端对应俯仰/横滚控制

网友:
RS可以设置和RD旋钮混控

网友:
我也想知道,14SG+7008接收机,怎么实现14通道。。我目前用模式D,只能用到12通道,最后13和14通道即是DG1 DG2,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a2自带接收机,完全可以一人操作云台,即使用上收放脚架,云台还可以有3个通道可以用!

谢谢。我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样的配置,不过直接用的A2的DR16接收机。
楼主看下A2说明书,很详细!
A2调参打开云台,设备上F2/F3输 ...

谢谢。我研究研究

网友:
我的配置和楼主的完全一样,我也想一个人的时候控制俯仰就行了 ,按说应该可以从a2的接收机中腾出一个通道接到云台的俯仰控制通道就行 指派给14sg一个旋钮  不过还是不大会设置14sg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能实现12个通道需要另外购买扩展设备吗?

你多买一个便宜接收机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啊。我也是这样。。。。现在还找不到办法呢。。。只有用2个接收机了、。。

两个接收机用一个遥控器遥控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两个接收机用一个遥控器遥控吗?

对啊。。默认用A2的遥控控制飞机。。再买个副厂便宜的SBUS接收机接云台。。好像是200多块吧

网友G:
A2没用过,WK-M用一个14通道接收机用FUTABA T8FG同时控制飞行和云台各种动作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啊。。默认用A2的遥控控制飞机。。再买个副厂便宜的SBUS接收机接云台。。好像是200多块吧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A2没用过,WK-M用一个14通道接收机用FUTABA T8FG同时控制飞行和云台各种动作没问题。

FUTABA 14通道接收机老贵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明白你说的意思,你是说需要两个7008接收机??7008不是能扩展到14通道吗?不知道如何实现。 ...

双接收满足14用法  6208 7008 都这样! 毕竟6014 价格不菲 14通道全齐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接收满足14用法  6208 7008 都这样! 毕竟6014 价格不菲 14通道全齐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H:
一个人操作能拍出好东西?我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人操作能拍出好东西?我不理解

目前没事合适的云台手只能自己单干啊。

网友(2014-11-27):
楼主,单人操作成功了吗?

网友:
A2接收机不错,飞300米高,1000米远,不会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能实现12个通道需要另外购买扩展设备吗?

看我的帖子 14SG用一个7008实现14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