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懂电子的大神帮忙看一眼想要改动的四轴航灯爆闪电路,感激

楼主(2014-03-25):
这是一个12v电源带两个led的爆闪模块,本来带遥控器控制的,但是遥控器不好使了。想自己改动一下,去除掉遥控模块,保留爆闪模块放在我的四轴上当航灯用。
无奈不懂电路,所以发图请教高手解决方案。

ps:个人研究了一下,可能将红圈内的针脚取下,然后短接某两个点就能实现,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应该没错,上面的看起来像接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错,上面的看起来像接收模块

真是潜水大神了……08年注册,比我还能潜水

网友:
打会酱油

网友B:
拆那个是没有用的
你这个模块比较特殊 没有用传统的2272作为解码  而是一个小的单片机,单片机直接完成解码和爆闪的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那个是没有用的
你这个模块比较特殊 没有用传统的2272作为解码  而是一个小的单片机,单片机直接完成 ...

那应该如何改动才能正常使用呢?遥控器貌似都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那个是没有用的
你这个模块比较特殊 没有用传统的2272作为解码  而是一个小的单片机,单片机直接完成 ...

正解。

基本无解。

除非弄个2262芯片生成波形给板载的单片机。

网友:
5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

基本无解。

没有遥控器就不能用啦?好诡异的设计

网友D:
中间个是信号  也就是中间两根连一起 是信号
不知道是内触发还是外触发  实验后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个是信号  也就是中间两根连一起 是信号
不知道是内触发还是外触发  实验后才知道

好,我也准备试试了。各位高手分析完都觉得希望渺茫,直接冒着风险尝试一下,说不定还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