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想入个控。

楼主(2014-03-25):
     新手准备入控,玩KT板固定翼的,F22,F15,飘飘机等,左手好控制还是右手好控制,6通道的应该可以了吧,恳请各位前辈赐教。谢谢谢谢

网友A:
只玩固定翼,六通足够了。置于左手(美国手)、右手(日本手)其实差别不是很大。或者说,各有利弊。如果有老手带飞,师傅用什么手,你就选什么手。帮你试飞、救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玩固定翼,六通足够了。置于左手(美国手)、右手(日本手)其实差别不是很大。或者说,各有利弊。如果有 ...

谢谢赐教。

网友:
怎么玩就怎么选

随便玩玩就6通品牌自选

如果想深入就买个高级一点的9通以上      一站购齐·控箱·平衡·挂带·支架

楼主:
谢谢。就随便玩玩,准备入天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