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电机问题

楼主(2014-03-25):
亚拓电机位置是倒置的那接线还是按正常接线方法接线?

网友A:
电机倒置与数据线如何连接无关。上电后,电机转向不对,调任意两根电调与电机的连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倒置与数据线如何连接无关。上电后,电机转向不对,调任意两根电调与电机的连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