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调配置

楼主(2014-03-25):
双天DUALSKY XM5010TE-6 580KV 盘式电机,用好盈 Platinum 30A Pro OPTO 铂金系列 无刷电调,可行吗?兼容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
没什么不可以

楼主:
担心电调承受不了啊!电机最大瞬间电流是38.18A。还有就是兼容问题

网友:
动力系统是一个整体,

飞控,电调,电机,桨 都要匹配才行。

任何一个配置改变了,就有可能飞得不好,甚至堵。

铂金是可以调参的,就可以根据电机,桨,飞控来调整参数,就可以飞好了。

如果刷了blheli固件,就更强大了。

楼主:
哦,学习了,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担心电调承受不了啊!电机最大瞬间电流是38.18A。还有就是兼容问题

你怎么不担心电池受不了呢,电池的电流=38A*4=150A呀。

楼主:
因为我想配置两个电池单独供电,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双天推荐40a的是吧

楼主:
是的!他推荐双天40A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