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阶 APM 高级科目——超声波(声呐 Sonar) 定高。(实测试:数据表)

楼主(2014-03-25):
进阶 APM 高级科目——超声波(声呐 Sonar) 定高。

今天 终于抽时间 验证测试 某APM 商店的 Sonar ,

但是:遗憾的是:这个 买来的Sonar成品 测量误差很大。

于是:俺干脆 找来一个 电位器 实测 APM 显示出的距离
与 A0 输入接口 电压的关系。 “XL-EZ0” 是模拟输出的。

0.10 V ——>     21cm ,,,0.20 V ——>     41cm
0.29 V ——>     62cm ,,,0.37 V ——>     82cm
0.45 V ——>    100cm,,,0.68 V ——>   1.50 M
0.90 V ——>    2.00 M,,,1.14 V ——>   2.50 M
1.36 V ——>    3.02 M,,,1.58 V ——>   3.50 M
1.80 V ——>    4.01 M,,,2.02 V ——>   4.50 M
2.25 V ——>    5.02 M,,,2.47 V ——>   5.50 M
2.70 V ——>    6.01 M,,,2.90 V ——>   6.50 M
3.15 V ——>    7.02 M

测距模块 HC-SR04 传感器 送全套资料 工厂直销

5.80

用示波器测试过:它输出的 时间脉冲 还是很准确的 。
(但是 APM 飞控 不能直接使用 脉冲输出的 超声波模块)

前几天 买来的 成品:测出来的 距离 明显不正确。。。
看来只能自己抽时间搞个 脉冲输出 转换为 电压输出 啊!!

俺最近 没什么空闲时间:有模友 搞单片机的 请出力 啊。。

要求 单片机 带一路 D/A 转换,带一路 定时器 输入 ——
这样写程序就:容易多了。。。

网友:
高级科目就是这个超声波啊?无语了,那我好像早就是高级科目了。

网友A:
现在气压定高都能实现室内室外精准定高,误差也很小,实在是没必要用超声波……

网友:
上光流模块啊!那个精度很高!!

网友:
。。。。。。很老的低级项目了!1米左右定高!有意思么?汗

网友:
关注着。  接个超声波也挺好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A机场 飞到较远的 B机场,要实现 自动(自主)降落:

就目前的技术:

好高骛远也要有个限度。。。希望能一路走好吧,远离蹦跶~~。。遭人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高骛远也要有个限度。。。希望能一路走好吧,远离蹦跶~~。。遭人笑话。

只因为 超声波 廉价且实用:“就 笑话 了”!!

你总得拿出:10公里距离 转场 仪表盲降 的措施吧 !?

廉价且实用的 东东 —— 就变成:“好高骛远” 了 ?

(10km 是说得近的了,俺也期待 更廉价的 技术出现)

网友C:
一般便宜点的超声高度表(两个声元件的),是不是都只能2米左右的呢?APM官方推荐的倒是达到了6米,但价格不菲啊,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便宜点的超声高度表(两个声元件的),是不是都只能2米左右的呢?APM官方推荐的倒是达到了6米,但价格 ...

保持在地面蹦跶是终极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因为 超声波 廉价且实用:“就 笑话 了”!!

你总得拿出:10公里距离 转场 仪表盲降 的 ...

10公里距离 转场 仪表盲降” 就属于100%的好高骛远。。。。1公里以上的超视距都木飞过。。唉~~ 还廉价实用,廉价就是蹦跶。。。

网友C:
头上的上浆今天貌似受了刺激?!我们以前一个模友,拍摄沙丘高度起伏的跟随画面,就是利用了超声定高,最后完成的拍摄。就是说,超声也有点用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头上的上浆今天貌似受了刺激?!我们以前一个模友,拍摄沙丘高度起伏的跟随画面,就是利用了超声定高,最后 ...

我主要调侃廉价低精度的五块钱超声波弄去实现“10公里距离 转场 仪表盲降 的措施”。。。搞笑效果比用火柴发射卫星强得多。

廉价超声波能用到的定高场合,基本都可以用气压计+加速度计得到更高精度的表现,而且抗干扰更好。高精度超声波器件能在20米以上达成厘米级别精度,但是价格嘛~~ 器件要贵过航模整机。
所以。。。什么廉价红外平衡仪、超声波,还是到玩具和历史的垃圾堆里呆着吧。真心意义不大。

楼主:
有钱 烧钱 :也能 发射 卫星 。。。

这是 给 爱好者 提供的 廉价 解决方案。。

每个细节 咱 都得 过问 啊。 否则“炸机”就接踵而来

网友D:
老兄又发技术贴了,顶了

我有个类似的 超声模块, 串口戓TTL, 不知能不能改 或直接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0公里距离 转场 仪表盲降” 就属于100%的好高骛远。。。。1公里以上的超视距都木飞过。。唉~~ 还廉价 ...

楼主一直在分享技术,    老兄也和大家分享一些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一直在分享技术,    老兄也和大家分享一些萨

我写的帖子都不敢发无人机区。。。没那么高帅富屌炸天,有自知之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兄又发技术贴了,顶了

我有个类似的 超声模块, 串口戓TTL, 不知能不能改 或直接使用

现在 已经 很清楚了:APM 飞控 是用 A0 接口的

电压、来表示距离的。。所以 其它格式 的超声波模块

得自己 做单片机 转换成 电压输出。(0——>3.3V)

代表 20厘米 到 7.3米 。。。

网友E:
别用模拟量接口,怎么做都很粗糙。
你是打算做真家伙的,那就别纠结模拟量端口,还是单独开发I2C接口的高度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用模拟量接口,怎么做都很粗糙。
你是打算做真家伙的,那就别纠结模拟量端口,还是单独开发I2C接口的高 ...

其实 超声波 本身就存在一定的 随机误差,因为你不可能
保证 发射超声波 与地面 垂直,且地面也会有不平、杂物。

使用 A0 模拟量 接口,应该说:能满足“精确度”要求了,
*****************************************

俺:1无精力、2无时间、3无水平去修改 APM 的原代码。

所以:这年头用硬件去适配人家现成的软件,是高效率的。

做硬件其实还容易些,而且也便宜。

*****************************************

顺便:给做新版 超声波 适配模块,单片机 50毫秒 中断程序
提个建议:别老是 走 俗套 —— 应该这样设计这个 中断程序

为了确保:50毫秒尽可能的 准确:

进入中断程序(堆栈操作结束)之后,第一条用户指令应该是:

1、给50毫秒计时器:重新装载:规定的数值,
2、打开50毫秒计时器,让它开始计时,
3、打开50毫秒计时器的“中断允许”,
4、才是:给 HC-SR04 输出 100uS 脉冲,
5、才是:把 输出寄存器 的数据 换算成 电压去输出。

******************************************

换句话说:只要你的 步骤 4、5 所消耗的时间 小于 48毫秒,
就说明该单片机的运算能力满足要求,否则需要换更Fast的单片机。

走俗套——是把 1、2、3 放到 中断程序的 尾部=不科学。

Fast 的 中文 被 该死的网络过滤 改变成 “***”:岂他妈的 网络过滤死狗。。。

******************************************
如果单片机有 CCP 捕捉模块,那么 主程序 也将更简单,
直接使用 CCP 捕捉模块 去测量 Echo 的时间宽度、就更Easy
使用 捕捉模块 的中断,更科学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调侃廉价低精度的五块钱超声波弄去实现“10公里距离 转场 仪表盲降 的措施”。。。搞笑效果比用火 ...

说实话挨人踹的典型。。。人家爱折腾,围观就行。。。

网友:
佩服楼主,我也想开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人旧帖,内心别那么阴暗。。。
LS所述,是不是间接承认,超声波必须在地上蹦跶。。。。 不管多 ...

  廉价 :才是最重要的 。。。5.8元的 超声波 还不错

问题 出在 后续的“时间”转换“电压”单片机上,,,,

— 这不 正在 着手 逐一解决 进程中。。。你别心急。。。。

软件框架:通过论坛 发给别人,别人做出新模块,总得1周吧。。

***********************************************
翻旧帖:只是想说明:昂贵的东西 并不 就一定 好 !!!

网友:
引用 楼主:
廉价 :才是最重要的 。。。5.8元的 超声波 还不错,,

— 问题 出在 后续的“时 ...

真一丁点儿都不急。。。看您发那么多“教程”了,几年了还在蹦跶。按这个进度,完全相信我拿到退休金再看您腾空也不迟。。。当然您也可能完全没打算腾空,一两米高度飞,安全啊!!
贵的东西有些的确不一定好。。。SB-DJI  随时为商业飞控用户提供BUG曝光平台。 。。大疆公司产品BUG一堆堆、零度也是、XA也是。。。APM也一样。。既然都一样,还有啥好说的。哪有完美的东西。

网友:
KK是个好飞控,从来没BUG!

网友F:
最近想弄个离地相对高度50米左右,用来搞电力巡线。
不知有没有好的传感器好解决。

传感器希望价格在1万以内,当然越便宜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想弄个离地相对高度50米左右,用来搞电力巡线。
不知有没有好的传感器好解决。

5元就搞定了,等楼主几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想弄个离地相对高度50米左右,用来搞电力巡线。
不知有没有好的传感器好解决。

你的课题难度比俺大,50米不高也不低 特没办法

俺这里只需要 地形跟踪 2.5米高,所以超声波是个不错的手段。

顺便回“熊大”:作为使用者,被有缺陷的东西吭了,
就应该知道,那东西不值那么贵。APM 毕竟便宜啊。

最讨厌的是:那东西竟然舍不得多给用户提供一张光盘,
(一张光盘才1元钱)还得注册才能下载“调参软件”,
如果是匿名下载倒也可以接受,否则用户有理由怀疑:
不同的人、得到的软件很可能是不相同的(Bug)。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课题难度比俺大,50米不高也不低 特没办法。

KK还便宜呢,能不能飞?能飞吧。。。50!二手的30!不拿去搞2.5米地形跟踪么。。。APM硬件利润也不低,只是软件免费罢了,只是自己选择相信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K还便宜呢,能不能飞?能飞吧。。。50!二手的30!不拿去搞2.5米地形跟踪么。。。APM利润也不低,只是自 ...

  非常 支持:APM 正在稳步降价中。600,500,400,300。。。

应模友要求,又来把 WKH 装在同一架电动直升机上拍视频对比,
于是:格式化硬盘之后安装了 WKH的软件,最气人的事情又发生了

那该死的 僵尸软件 非得要联网,才能调参数:大家说有必要吗 ??
那该死的 僵尸软件 非得要联网,才能调参数:大家说有必要吗 ??

如果在:荒野,没得网络支持,这玩具就无法使用。。。

网友B:
貌似大疆的直升机系列飞控都需要联网之后才能调参,多轴系列飞控没发现这个现象。
而且。。大疆直升机系列飞控开发团队都解散2年多了。。。还是退货为好,非得用,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

网友:
楼主无私奉献,值得称赞!强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大疆的直升机系列飞控都需要联网之后才能调参,多轴系列飞控没发现这个现象。
而且。。大疆直升机系列 ...

那 WKH 是 其它人的,俺是绝对 不会去购买的。
除非 WKH 降价 5 倍——只卖 1000元 。。。。。。

本打算 重新安装上 WKH 去飞一飞,看到必须注册连网就恶心。

于是昨天 继续 马不停蹄 忙设计(不妨透露一张图)

中午13点40 马不停蹄 忙到 晚上23点21 才完成。。。

网友G:
楼主!我的apm刷到3.12后从平衡模式切定点模式时螺距会变成负距,请教该在哪里调啊?之前的2.7版 不会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 WKH 是 其它人的,俺是绝对 不会去购买的。。
除非 WKH 降价 5 倍——只卖 1000元  ...

WKH不可能降价,也不可能再有更新,开发团队都散伙了。。。。。买回去也没啥意义。

网友:
支持楼主!确实有低高度精确定高的需求,
上个礼拜我APM气压定高模式在3米左右的高度拍油菜花,走着走着机子下降了,反应过来时猛推油,但还是来不及,炸到油菜花里了,还好有油菜花做缓冲没有损失。
原因就是气压定高精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的apm刷到3.12后从平衡模式切定点模式时螺距会变成负距,请教该在哪里调啊?之前的2.7版 不会哦{:1 ...

  那,岂不 直接坠地 !??——你没 看——

激动啊:400元的APM 终于就要赶超 5000元的XX了。看最新调试要点(直升机)  ...2

?还有::难道 你的气压 修正是反的 ??应该不会吧。
(APM 这方面 做得比 WKH 强。。。)

你先 拔掉 动力马达,,在电梯里仔细 做实验 观测吧 !!

APM 自动定高 的 原则是:螺距输入(In3)要在 50%中立点附近
也就是 1520us 的信号。电器中点 要对应 大桨 +7度 。
这显然不是给 飞 3D 的朋友 设计的 。

————引用————:

动手把“机械连杆”都延长了,使得遥控器输出50%
螺距的时候,大桨的螺距就达到+7度(与此前的66%等同)重要啊
然后请看照片下部把遥控器的螺距曲线设置为:起点(-100%杆位)= -80
(-33.3%杆位)=-20,(+33.3%杆位)=0螺距,(+100%杆位)=+20
再设置合适的油门曲线:使得+33.3%杆位对应的油门:飞机能刚好离地。
按照这样调试好:试飞 哈哈哈 APM 3.1.2 直升机版本 自动定高 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想弄个离地相对高度50米左右,用来搞电力巡线。
不知有没有好的传感器好解决。

激光+摄像头呗,很简单

网友H:
咋好久没进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咋好久没进展了?

49楼:说起 简单 !(激光 可不简单 哦。)别忘了 这不是静态测距 。

—50楼:程序框图 都给 厂家了,人家就是 不思进取。俺眼前也没时间 。

等忙过这一阵,再说吧。。。有爱好 单片机的 ?? 有程序框图,写代码

当然还要:开板做PCB,这 APM 超声波 模块,也就 5.6元+PCB+单片机

——————> 批量 30只 ——> 总价格 20元 应该 2周 做得出来。。。

忙下面的 机械“玩具”。。。

网友(2014-04-27):
引用 楼主:
49楼:说起 简单 !(激光 可不简单 哦。)别忘了 这不是静态测距 。

—50楼:程序框图 都 ...

那您帮我做一个呗    成品太贵

网友:
caosix2:你好,请问用d10控的5,6通道三段开关X二段开关如何设置APM,6档飞行模式,谢

网友:
超声波用来避障还是可以的。

网友I:
折腾啥啊   如果不缺串口,直接买个带串口的超声波,何必这么麻烦呢    而且还有山寨的apm超声波90,也不贵     这么折腾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折腾啥啊   如果不缺串口,直接买个带串口的超声波,何必这么麻烦呢    而且还有山寨的apm超声波90,也不贵 ...

“说白了:”就是因为 90元的 那个 模块,存在测距模糊的问题,

示波器上就能看见:是测量指令脉冲:时间不规范。(Not 50m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4楼:可以 参考下面:做个 开关叠加:就能输出 6个 点位的PPM

先假设CH7已经是一个标准的“三段信号”1200,1500,1700

你再自己定义一个:开关叠加:

控制:K1
混控  K1 ——> 通道7
比率+ = 0.0%
比率-  = 0.0%
位置 +7.5%      ((具体数据 你实际调试))
———————————————————————————————
这样就能实现:K1 关闭的时候 输出 1200,1500,1700

K1 闭合的时候 输出 1350,1650,1850 ——总共 六个点位。

(((以上 只是 思路:我没时间 具体实做)))

网友:
谢,用d10控原厂固件用5,6通道三段开关+二段开关设置APM,6档飞行模式己解决

网友J:
我也是买了这家的超声波,浪费90块钱。卖家距离我3公里,去找他换过一个还是老样子。

他的转接板上面的芯片根本没有模拟量输出功能,只有PWM输出,估计他就用PWM凑合当作模拟输出了。一点都不准。

真正的还是应该搞一个带DA的单片机才行。

网友K:
直接用官方推荐的话mb2401 系列,***进入折腾与apm的协作,而不是浪费精力重做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买了这家的超声波,浪费90块钱。卖家距离我3公里,去找他换过一个还是老样子。

他的转接板上 ...

  等 俺  空闲了——  就来 认真 做个 高精度 DA 转换。

本来:5元钱 的测量 模块 还真的 很不错,只是 输出的

是时间宽度代表距离,而APM飞控 要求用 电压代表距离。

其实 就这么简单,程序框图 都给出来了 ——

叫 厂家 改进产品 还 不愿意 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 俺  空闲了——  就来 认真 做个 高精度 DA 转换。

本来:5元钱 的测量 模块 还真的 很 ...

我在MWC上的实现方法更简单。
淘宝上超声波模块,有串口输出的,直接输出距离。也就15元。

MEGA2560芯片有三个串口,我就把一个串口直接接上超声波,修改代码,读取出距离。

===============================================================

不过APM的话,修改代码,还要自己编译,有点麻烦了。

而且APM默认使用电压输入代表高度的方法,特别容易受干扰,官网上关于这个问题,讨论很多。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弄个DA。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直接用官方推荐的话mb2401 系列,***进入折腾与apm的协作,而不是浪费精力重做轮子。

那个好像400元啊。不过好处是可以探测到7米。

国产的探头只能2米。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个好像400元啊。不过好处是可以探测到7米。

国产的探头只能2米。

国产 探头只能2米 —— 是  故意 乱写的 程序 ——

不遵守 50毫秒 时间间隔 。产生 自我 混叠 所以2米都是 悬的。

程序框图 都给了,,人家 就是 不愿意 改进提高。

网友:
用过15元的超声波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受电调的调制频率22KHZ干扰,在室内测试和机上测试效果相差甚远,而且一旦被干扰,反馈数据是混乱的。LZ要有兴趣,就从头做一个超声波传感器,用双音频/不同频率发声,再接收,可以大大提高精度和有效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调侃廉价低精度的五块钱超声波弄去实现“10公里距离 转场 仪表盲降 的措施”。。。搞笑效果比用火 ...

来个我们开发的不用超声波全自主起降的,往返8.5km。。。支持a起飞b降落,并且支持多地面站或飞机接力控制

楼主(2014-06-24):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用的SONAR,地面测试的时候,距离值都是好好的,于是上机飞行,想解决自动起飞降落不稳定的问题, ...

  67楼:说得 很有道理,上机之后 还会有 马达干扰不容忽视。。。

我的 都没上机 就直接退货了。。其实后来想想声呐探测距离也就只有6米,

用气压高度加一定的算法:(——直升机 适合——)
也可以实现A场到B场 不同高度机场 的盲降着陆。

——APM 飞控的自动降落(Land模式),俺已经测试过了=无问题。只是
马达无法自己关闭。((无声呐 La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从你的数据看:“分析数据发现,Sonar的值最大只到0.8m”可能是受到了
马达之类的干扰——远距离回波弱,被干扰信号取代,所以距离只有0.8米,

MP 那边 我也没去深入了解,不过呢 你看到记录的数据,那么你可以想办法:

不启动马达,只拿着飞机 模拟飞:站桌子上 举高=2.4米,再去看记录数据。。

网友L:
引用 楼主:
67楼:说得 很有道理,上机之后 还会有 马达干扰不容忽视。。。

我的 都没上机 就 ...

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得到的数据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现在AUTO模式,起飞的时候,刚加大油门,不到1秒,油门就会收一下,严重的时候,就会直接掉到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得到的数据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

这么说:马达没启动、没干扰,超声波 也工作不正常。。。

看来 只好 暂时不用 这超声波 咯。。。

**************************************

互相学习:你的意思是 直接切到 AUTO 模式 飞机会自动加油门起飞??

我昨天 试了试:1#航点 还专门 设置为 “Teak off”(起飞),2#航点

在 HOME 附近,很近的位置,高度是8米。。。可是切到 Auto 马达根本不转,

还是得靠 人工 推油门 起飞,才能切到 Auto 自动飞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马达没启动、没干扰,超声波 也工作不正常。。。

看来 只好 暂时不用 这超声波 咯 ...

没有,我说的不完整,也是要切到AUTO,然后给个油门信号才能起飞的!奇怪的是,每次我自动起飞后,飞机会自己起到一定高度,接下来油门就自己会掉一下,不知道怎么回事,严重的话飞机就摔了,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啊?你的是这样么?我看视频都不是这样啊,都是一下就起来的,害的现在都不敢自主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马达没启动、没干扰,超声波 也工作不正常。。。

看来 只好 暂时不用 这超声波 咯 ...

我们有用APM 飞固定翼的,他那个是切到AUTO就直接自动大油门了,还不一样。

网友:
zgchen
上光流模块啊!那个精度很高!!

你是用的光流传感器实现的还是用摄像头实现的呢?具体是用的什么算法?我现在就在做光流这一块1

网友:
caosix2 说得好,就是为A机场 飞到较远的 B机场异地降落。前面的几位可能是大脑有点586.目标只看到本场飞。

网友M:
楼主,几个月过去了···你的进展如何···还是只是嘴上功夫?

borneo看的很准啊,你刚发帖,他就看出你是地上蹦跶的水平!~~~厉害~~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几个月过去了···你的进展如何···还是只是嘴上功夫?

borneo看的很准啊,你刚发帖,他就看出 ...

不怪谁,,只怪手里的 活儿太多。。。

年初就有客户 直接打款 订购 水冷四桨 改造后的 X90 ,

  • 关闭
  • 上传图片
  • 普通上传
  • 网络图片
  • 大图片自动压缩上传

实在忙不过来,都先谢绝了 人家的 Money 。
((零件都加工到半夜。))

最近抽空闲 打造一架 Mini APM  的 500机,打算飞 500米高

这不新买了 狮子2x3000mAH 的电池,今天中午小试可飞 17分钟。

网友N(2014-07-24):
起始这个项目还是有意义的,想像一下超声波是主动的,可以知道与地面的距离 如果说不论地形怎么变化 飞机始终里底面1m那么在超视距飞行时就有大用场了,把超声波发射模块放在不同的地方,自动壁障雏形救出来了。

网友:
为什么不搞个雷达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N:
起始这个项目还是有意义的,想像一下超声波是主动的,可以知道与地面的距离 如果说不论地形怎么变化 飞机始 ...

超声波 50ms 测量间隔,能测量的最大距离只有7米左右,
直升机 以每秒 3米 的速度降落,还勉强可用得上。。。

使用 气压定高的盲降 其最大降落速度 必须小于 0.5米/秒
否则 飞机触地的时候 脚架容易断(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触地)

避障:主要限制是:直升机的水平飞行速度可达 20米/秒,
超声波 7米的测量距离,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廉价 航模用 激光雷达 正思考中。。。)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现在气压定高都能实现室内室外精准定高,误差也很小,实在是没必要用超声波……

不同意,要是要求水平空中躲避障碍呢?高压计可以完成吗

网友:
顶你
很好
顶你
很好
顶你
很好
顶你
很好
顶你
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O:
不同意,要是要求水平空中躲避障碍呢?高压计可以完成吗

不同使用环境有不同需求,你使用环境特殊的话可以装,日常使用没必要,谁没事贴着障碍物飞啊,航模的其中一条准则就是在开阔无障碍的空地飞行,任何飞控的说明书注意事项也会说明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使用环境有不同需求,你使用环境特殊的话可以装,日常使用没必要,谁没事贴着障碍物飞啊,航模的其中 ...

玩是一方面,玩就要有工作特性在里面,我主要想做设备内部探测,需要用到多个超声波。

网友P(2014-09-09):
楼主,淘宝的APM的超声波模块好贵。有没有可能DIY呢。mini+超声波,连接线看图(在APM百宝箱找到的)

网友:
技术贴,值得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淘宝的APM的超声波模块好贵。有没有可能DIY呢。mini+超声波,连接线看图(在APM百宝箱找到的)

两个 小喇叭 的测距 模块 我找到最低价格

是 3.8元 人民币,再自己做个 :时间-电压

单片机——也就 20元,,总和 23.8 卖 40元合理。

等俺空闲 就来做。。。
*************************************
今天 直接下单:买了 5个 32位单片机。(超声波已有5个)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两个 小喇叭 的测距 模块 我找到最低价格

是 3.8元 人民币,再自己做个 :时间-电压

楼主DIY出来之后一定要公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DIY出来之后一定要公布啊

没问题的,其实 3.8元 的模块 已经输出了
很准确的‘时间’信号——至于其 抗马达干扰
或者 抗(发动机)震动干扰 的效果还未做测试。

俺都已经 把程序框图 都给出了。编写‘时间’
——>“电压”的转换程序、其实并不太难。

网友:
赞一个,做出来楼主要火一把了

网友:
等待大家的讨论结果

楼主:
5块 开发板(目标板) 明天 到货。。真的 很奢侈 啊。。

本来买 STM32F103C8T6  —— 19元 带PCB 板子 。

结果,仔细一看 它没有 D/A 转换器,用 PWM 模拟 D/A
———又担心 效果不好。于是 乘卖家 还没发货 提出退货

又挑选了一块“最小”的STM32F103RCT6 这可是“牛刀”

——包含 256KB 程序存储器 :估计俺只用 0.3 KB  够奢侈。

俺只需要 用一个定时器 测量 时间脉冲的 时长,把 时长 转成
对应的电压 由片上的 D/A 直接输出 就完事。。。奢侈。。。

3.15 V ——>    7.02 米 ,,,还真爽。。。D/A 输出 最多 3.3V

这个数据表很有用,昨天我忘记数据表 还担心 电压不够呢。。

****************************************************

97楼 zy_sh_npk :做不到 啊,超声波测距离:最多也就 7、8米 哦。。

要做远:一是 时间窗不够,二是 距离远信号弱、无法判定 了。

网友:
超声波测高有限制吧,如果能做到测试范围100米,精度0.1米就好了,玩四轴或者直机定高就好玩了。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持续关注中

网友:
我多一句嘴啊 APM的降落模式是缓慢降低高度直至落地 这个跟出发及降落点的压差没关系的 反正他就是会一直降落到接触地面 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先用板载的气压计试试 我在屋顶起飞降落到地面过 也在地面起飞降落到屋顶过 感觉没问题啊

网友:
关注一下进展~~~

网友Q(2014-11-16):
好像我在玉兔上看过这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像我在玉兔上看过这东西啊
大侠——
这东西 本来就有现成的
, 25楼
我 80元
买过
一个
给退货了
,因为发现 混叠 ,80元的 只能测 2米 距离。。。
玉兔——有可能是:“脉冲宽度”时间接口,那就直接 5元搞定
无需 STM32F103 单片机 来做
时间转电压
=>APM 用。。
还忙啊,,迟迟 没 上手 做这个 转换。。。

网友R(2015-03-25):
apm发卫星是个好主意。。。

网友S:
?from=y1.2-1-98.3.6-2.1-1-1-5

网友T(2015-05-04):
支持楼主,那个大将是脑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