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继续求救;好小子1000在地面检查正常,上天后老得向左压坡度,不稳老向右倒栽...

楼主(2014-03-25):
好小子1000多次炸机,多次修理,早已面目全非。可能气动特性有所改变;起飞后老要向右拐,只能不断向左压坡度,才能勉强平飞。极难操控。很易炸机。且都是向右炸机。为此已将电机调成左拉,且方向,副翼也都已微调,效果甚微,也排除了风的影响,现百思不得其解,请老鸟不吝指教。先谢啦。撞瘪的电池图见偶另一帖子;-航模新手学堂 (Beginners) - Powered by Discuz!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id1217442
新手继续求救;好小子1000在地面检查正常,上天后老得向左压坡度,不稳。老向右倒栽葱炸机。

网友A:
我擦  1000多次炸鸡  大哥  求求你放过它吧 我都要落泪了   快换新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  1000多次炸鸡  大哥  求求你放过它吧 我都要落泪了   快换新机吧

哈哈,偶才发现,少了个逗号,就面目全非了。谢谢提醒,

网友B:
建议贴几张照片方便诊断。

网友C:
建议楼主看看我的两个帖子:
新机首飞,在起飞阶段防秒炸一招---悬挂测试
一波三折,酷小子飘飘机调整试飞中的几点体会
或许能帮帮你.

网友D:
检查垂尾是否偏一边,检查平尾是否和机翼水平、检查机尾碳管是否松动、检查机翼是否变形

网友:
楼上的意见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贴几张照片方便诊断。

谢回复。今日想照相,无奈机翼损坏,修复的胶未干,暂不能照,改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垂尾是否偏一边,检查平尾是否和机翼水平、检查机尾碳管是否松动、检查机翼是否变形

谢回复,不愧是少将老鸟,看到全面。上述问题皆出现过,均一一解决,最后一个问题;机翼变形因正在修理尚不能最后结论。待机翼修好后在上图请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回复。今日想照相,无奈机翼损坏,修复的胶未干,暂不能照,改日。

y1950兄:

好小子是EPP材质,软体靠炭纤管补强。大炸后炭纤管会內伤或折断,令机体变形。
这就正是硬朗的木机较好飞的原因了。

可试试:
(1)  接电自检后目测各舵面平衡,调拉杆/控上微调。
      注意背推的飘飘机上的电机基本上是不用调推カ线的。

(2)  用手轻拉各舵面检查是否有不正常的变形,
      可加1mm厚炭片补強。

(3) 加4mm的1米长炭纤管在主翼及机身底部做补強。

EPP机上天时受风压轻微变形是正常的,但如仍不行
就让它安息吧。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E:
y1950兄:

好小子是EPP材质,软体靠炭纤管补强。大炸后炭纤管会內伤或折断,令机体变形。

谢陈伯。可能就是你说的毛病。偶再自查,和上照片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贴几张照片方便诊断。

照片在此;前述帖子的附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30049

楼主:
照片已拍,原就拍的不是很好,压缩后就更不清楚了,偶已又重新检查了一遍,暂未发现问题。有劳大神们指教。再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y1950兄:

好小子是EPP材质,软体靠炭纤管补强。大炸后炭纤管会內伤或折断,令机体变形。

拍了几张照片,烦请你移步该贴;前述帖子的附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30049

偶准备近期最后一飞,再不行就让它寿终就寝。谢谢
            y1950

网友:
jing经验贴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看看我的两个帖子:
新机首飞,在起飞阶段防秒炸一招---悬挂测试
一波三折,酷小子飘飘机调整试飞中 ...

你的帖子偶早已拜读,贵帖迄今唯一的评分就是偶给的,且完全按你说的;新机做好后先做的吊挂实验;看重心,看飞行,看舵机及舵面反应。偶家正好有一吊扇,挂上很方便。吊挂实验确实不错这不偶又挂上了 。偶的新机偶曾经飞的很好。。偶的问题可能是别的方面的问题,不在你说的范围内。但可能只有你的吊挂实验才能解决。另; 你这帖子;一波三折,酷小子飘飘机调整试飞中的几点体会,偶未搜到,烦请你给偶发个链接吧。先谢啦。

网友:
一波三折,酷小子飘飘机调整试飞中的几点体会 是在三国论坛的.
好象被删了.
1.主要是上反角大小,缺自稳性.
2.机身炸后变形,须悬挂调方向舵.
3.两翼不平衡变形与付翼不一,悬挂无效,须微调校正付翼.
建议换一付较大上反角机翼且不接付翼先飞飞看.

网友:
经验贴要顶!!!

网友(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