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 FW190 电改油

楼主(2014-03-25):
epo FW190
三叶15级蓝头,边调试边磨合,怠速和高速都还不错,两根木棍做的发动机架强度完全够用,酝酿了很久的像真小油机计划终于达成了,择日试飞。

网友:
好鸡。。。。。勇哥好手工。。。。

网友:
这玩意能耐高温吗?起码也有八九十度

网友:
改的好哦··没太多瑕疵··

网友A:
震动那么大,没几个起落泡沫就要散了吧

网友B:
弱弱问一句,好多人都把油针里面插根钢丝,什么意思啊?

楼主:
油机的震动是比电机要大些,但epo泡沫也不是吃素的,发动机那点温度直接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好多人都把油针里面插根钢丝,什么意思啊?

1 扳手
2 角度参考

网友:
勇哥相当厉害。。。。。。。。。。。。那天试飞

网友:
漂亮,这一架190的翼展是多大的?

网友:
发动机的温度不会把EPO熔化了吗?我有一架天盛的FW190

网友:
防火板改的好是完全不用担心的,我有架大塞epo改油,飞了24升甲醇油了,飞机依然完好。可以参考我的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震动那么大,没几个起落泡沫就要散了吧

去看看,我泡沫改25油机400.起落,依然坚固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也想改成油动的。
期待你的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看看,我泡沫改25油机400.起落,依然坚固

你这个改得细致,上个52的发动机都刚得起,我第一架电改油的也是这个1.4的塞斯纳,用的三叶28发动机。

网友D:
改得很好,不知飞过没有,感觉油管很长,做动作不知会不会油供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得很好,不知飞过没有,感觉油管很长,做动作不知会不会油供不上来???

在地面试了,只要飞机不是太垂直向上和向下,其它方位供油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头罩 挖2个散热孔

网友:
我都想過改裝一隻25級的,不過散熱好像有問題.

网友:
那是相当的不错

网友:
前起落太软

网友(2014-06-09):
相当的给力哦

网友:
头罩会化掉吗? 泡沫的。

网友(2015-03-08):
求改装详细图,感谢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这是什么发动机